请教 LG5-1变频器

楼主(2004-01-09):
LG5-1变频器恢复出厂值之后,带一80W小电机空载仍报过流,是什么原因?先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首先脱开电机运行,用整流式万用表量,看一下交流电压是否对称,如果对称就是电流检测回路的问题,如果不对称就要查查模块和驱动电路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C:
请检查一下三相输出是否平衡,或致电:010-82326775,我们是LG产电维修中心,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网友D(2006-09-08):
想请教一下LG5这种型号界面英文所表示代码的意思。谢谢

网友E(2009-03-12):
主楼;您好!请帮助发一份LG5A  SV0751LG5A-4的说明书,谢谢!

网友E:
主楼;我的网址;jiangyaochn@126.com或702094630qq信箱,再次感谢!

网友F:
我可以修复.051258062651

网友G(2009-09-20):
LG5-1变频一个冷却风机是什么型号的,电压,电流是多少。谢谢那位高人指点。邮箱,70681242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