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安装的1A/24V直流继电器用PLC驱动时,是否需要另加保护电路

楼主(2004-01-09):
这些常见的小电流继电器,其内部是否已经集成了二极管续流或者 电阻电容吸收电路? 继电器的资料有些难找,所以来问问朋友们。谢谢。

楼主:
为什么不需要?谢谢

网友A:
不需要的吧,我用的时候想也没想过这个,有前途,没事的

网友B:
电流很小啊,况且输出的继电器是靠触点去带载的 没关系的 不过加阻容吸收的我倒也见过 我觉的没必要的

网友C:
一般内部没有续流电阻,在继电器的线圈的上加一个续流电阻吧,方向别加反了哦

网友D:
续流电阻,方向?

网友E:
必须接!!!! 不接时,工件是没问题的,但是有如下问题: (1)线圈断电时打火,影响其它电路的正常工作(曾出现过使计数器电路计数出错的情况) (2)使用寿命变小

网友F:
要加续流DIODE = IN4007

网友G:
不需要,很多DO有吸收电路

网友H:
要,因為線路短路時,PLC該點輸出會燒掉,更會影響PLC其他的輸出點

网友I:
必须加续流二极管,主要是继电器吸合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