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反激式多路输出电源的稳定;急!!!

楼主(2004-01-09):
用UC3842做90-220VAC输入;5V5A;3.3V5A;12V2A三路输出.空载时三路电压很稳定,5V主路加载时,副路电压会上升到4.5V和16V;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2003-11-07):
带载就好了

网友B:
3.3v,12v这两路没有稳压带的载比较轻, 你可以把后面加稳压电路.3.3V,12V这两路没有反馈.

楼主:
如果5V带载4A时,3.3V带载3.5A,12V带载1.5A,是可以达到要求.如果3.3V带载1.5A,12V带载0.5A时电压就偏高(3.8V,13.5V)

楼主:
3.3V,12V稳压电路怎么加,用线性稳压器吗?不用线性稳压器可以吗

网友C:
北京慧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各种工业电源,变频器,plc,数控机床,食品机械等各种工控设备的线路板. 敬请垂询: 01088459350 联系人: 杨林中

网友D:
另外两路也应该加稳压电路,不能是开环

网友E:
你可以将5V 3.3V做成双反馈。12V点流小在output端加三端稳压器。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F:
12v用三端稳压器的话太热了吧,会把三端稳压器烧坏的

网友G(2004-01-09):
在其它两路接假负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