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读取绝对值编码器数据

楼主(2004-01-09):
三菱FX1N如何读取绝对值编码器数据,用LG的K120S能读取吗?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呵呵,我已找到答案。共享一下! 接口分两种: 1.格雷码 位置位数(n)+圈数位数(m),当计数到n*m时,重新从0开始计数。 2.通讯口 读取数据 1)PROFIBUS 2)MODBUS 3)RS485

楼主:
楼上的老兄帮帮忙是否能详细讲解一下,做一段示范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