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多传动应用问题

楼主(2004-01-09):
三台变频器,应用于多传动,采用直流并联方式,不知行否?

楼主:
三台标准变频器,应用于多传动,采用直流母线并联方式,不知行否?

网友A:
三台变频器的功率是否一样,工作状态如何分布,应用在何种领域。

楼主:
三台功率一样,一台处于作功(按速度方式),另外两台处于吸收功率状态(即处于发电状态),并联直流母线的作用在于能量回收(节能),也避免长期处于发电状态时,对制动电阻的伤害。应用再试验设备上。

网友A:
首先处于电动状态的一台电机所需能量一定要大于另外二台处于发电状态的电机发出能量之和,否则你需要选择带回馈电网能量的整流回路。直流侧的阻容吸收需要处理一下,想法可行。

网友B:
要选用交流输入无检测的变频,安川,艾默生等,有变频器只有逆变部分正好配你的用,你打电话问问,安川、西门子有

网友A:
如使用单一的整流单元和单一的逆变单元价格会高很多,从上边所说应指通用变频器。

楼主:
谢谢Drive, 确实是“使用单一的整流单元和单一的逆变单元价格会高很多”,所以想一种便宜的解决办法,也咨询了一些专家(如ABB等),ABB专家认为是可以的,但是同样也听说一些说法:在工程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想听是一些什么问题 想得到一稳妥的解决办法

网友C:
这种应用称为共直流母线运行。从变频器的基本原理讲,这种应用都是没有问题的,具体能否适合要看具体品牌变频器对共直流母线的支持能力,这主要取决于变频器对交流输入的检测方式和辅助电路的设计方法。 现在大多数变频器都支持共直流母线运行方式,这主要是取消交流输入的检测,以及辅助电路必须全部从直流母线取电。但要注意一下问题: (1)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drive所说的“处于电动状态的一台电机所需能量一定要大于另外二台处于发电状态的电机发出能量之和”,否则,就必须另外采取必要的制动措施(能耗制动或者再生制动皆可) (2)在构成共直流母线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整流部分的处理:在经典的共直流母线系统中,一般建议使用单独的整流单元,而不是使用系统中某一变频器、或者各个变频器都接交流电源。 如果只利用其中功率最大的变频器作为整个系统的整流单元,在上电过程中或者系统加速阶段,整流单元负荷过大,可能出现报警甚至损坏整流桥;如果每台变频器都接交流电源,在上电、运行过程中会因为均流问题造成其中功率比较小的变频器的整流单元的损坏,甚至造成连锁反应。 所以,请具体说明你的具体设备配置情况以及运行负荷问题,从而得出一个合理的方案!

楼主:
谢谢m13473 我想选择选择普通的标准变频器,初步选择ABB的ASC800-04-0170-3共三台(均为132KW电机),将三台的支流母线通过快熔共接,上电时三台变频器采用同时上电,其中一台电机完全处于电动状态,另外两台处于能量吸收(发电)状态,处于发电状态的两台电机分别设定为速度型和扭矩型,三台电机通过机械装置连接在一起,作功的处于主动状态,发电状态的两台处于从动状态。 选择这种方式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而且我们系统的电机工作方式是单一的。 我认为:选择一台整流单元带动三台直流逆变单元的方式是稳妥的,但费用较高,可以应付电机处于动态的复杂状态交变的工作装置。

网友D:
我也是这个项目的用户,请高手能否提供如下信息,是选择三台标准变频柜方案还是选择三台逆变器+整流单元方案,从可靠性来说,哪个更可靠些,从经济角度来说哪个便宜一些呢?

网友E:
以上不可行,以上应该是主动为转矩控制从动为速度控制吧。主要问题是三台功率相同且只有一台消耗两台的再生能量。肯定过压。还是用制动电阻吧。安全

网友E:
是加制动电阻配合。

网友F:
选择一台整流单元带动三台逆变单元的方式是经典的、标准的、可靠的。在ABB,叫交流多传动(multi-drive),其他著名公司都是这样做的,这种方式的保护也是完善的,当直流母线的电压过高时,会通过逆变反桥将多余的能量回馈到电网,所以,也是很节能的,不需要再接制动单元。采用其他方式,除非你是一个高手,否则,虽然省了钱,但带来的麻烦肯定会不少。我感觉做传动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采用经典和标准的方案更能带来大的收益。

网友C:
to:潘伟宁: 我已经说过,你这种方案肯定不是很稳妥的,可能没有问题,那时你点儿高(呵呵!);如果出问题,那是正常。 如果三台电机的功率相当,那么每台变频器都接交流电源很可能因为均流而出现问题,并且一旦一台变频器出问题,很容易造成连锁反应--“噼里啪啦”。这种事情也不是出过一回两回了! 还有,你有没有细细测算过整个系统的能量消耗是不是在每个时刻都是正的,否则,你必须考虑制动问题。 上面大家说的也很清楚,用统一的整流单元肯定是最稳妥、可靠、经典的方案! 如果你还想试,上帝!我为你祈祷,祝你好运!

网友E:
还是采用一台整流加三台变频比较好,不要只想着省钱,要不然以后会有麻烦的

网友G:
德国 KEB的变频器都有整流部分,无需单独的整流设备,还有能量反馈单元,在油田应用效果不错,如有兴趣,可以到网站上了解一下, www.keb.cn

网友H:
听说VACON有正式的解决方案及专门的产品, 叫CXR或CXI,逆变,整流都是标准的系列产品,自己做有点难度,也不会省钱。可以拿他们现成的来用一下,以后再跟他们学么。

网友A:
to:潘伟宁 选择普通的标准变频器这种方式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但并不稳妥。 选择一台整流单元带动三台直流逆变单元的方式是稳妥的,但费用较高。交流多传动(multi-drive)选择带回馈电网的整流单元可以将多余的能量回馈到电网,不需要制动电阻。就向m13473所说“你这种方案肯定不是很稳妥的,可能没有问题,那时你点儿高(呵呵!);如果出问题,那是正常。”。我99年用过二台ACS604-0100-3设备用在轧机上,一个开卷,一个卷曲,直流吸收电阻炸了。你先了解好工艺情况,再具体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