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04-01-09):
请教一个问题:有一开关电源,检查后发现10A保险丝和1 个压敏电阻坏了,更换后仍然不行,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仔细查查吧,开关管是不是好的,脉宽调制片是不是好的,启动电阻,启动电容是不是好的,整流桥呢,滤波电容,查了这些可能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