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泓格的i-7016p问题

楼主(2004-01-09):
各位大虾,泓格的i-7016p的4个数字量输出最大频率是多少?可否用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控制信号输入?

网友A:
用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控制信号输入时的频率要求有多大呢?

网友B:
RS485论坛 http://www.gongkong.com/tech/forum/list46.asp    泓格上海办事处 Tel: 8621-6247-1722/23/24 Fax: 8621-6247-1725 E-mail : shanghai@mstp.icpdas.com Web : www.icpda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