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4-01-09):
各位师傅: 我这里用了一台三菱11KW的变频器恒压供水 压变是0-1MP,4-20mA的 电机是705KW的 泵的扬程是45 PID参数:P=80%,I=1,D=0.25 输出的压力最大只能达到5公斤 输出频率是48-49Hz 但是当阀门完全关闭是 输出频率依然是45-46Hz 为什么输出频率总是居高不下呢 请各位赐教!

楼主:
更正:电机是7.5KW的 急 请赐教~~~~~~~~~~~!

网友A:
把你与出厂参数不一样的参数给我,可以解决

楼主:
1检查变频器的下限频率,及变频器的最小/。最大频率 2PID设定中关于传感器的量程及其对应电流设定问题

网友B:
各位前辈,我是一个变频器的初学者,我想请教一下这变频器里的 PID它们各代表什么意思?应该怎么样设置它们的参数。那位前辈能给我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C:
会不会是设置的压力太高了啊

网友D:
频率给定有没有变动?

网友E:
你的压变信号是不是随阀门的开度变化?检查一下! 你的下限频率是多少?修改一下

网友F:
压力传感器在阀与泵之间还是在阀之后?

楼主:
压变在阀前 也就是在泵和阀之间 且信号是正常的 电机参数设置是正确的 加速时间15s 减速时间30s 是不是不应该用D参数呀 请赐教!

网友F:
有可能是: 1。频率上限设为50HZ; 2。压变是0-1MPa,输出4-20mA,实际上阀门完全关闭时压力只有0.5MPa,如设置的压力太高(1MPa),会造成变频器高频运行。

楼主:
网事如风所说是一个因素 我设定的压力是0.6MP 而泵的扬程只有45m 另外 PID参数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请赐教!

网友G:
泵的扬程是45,哪压力不会达到6公斤的,输出频率当然高。不信,你你可用压力表测一下,我的43米135KW的泵,压力只能达到0。6MPA

网友H:
参数设定如下: pr1=50Hz pr2=20Hz pr79=3 pr128=20 pr133=设定压力值,可修改 pr183=14 PID控制选择 以上为基本设置,设定好启动后,再反复调整pr128. pr129. pr134 如有其它功能如变频与工频切换.上下限报警等还要追加一部分参数,具体设置请参照说明书操作

楼主:
to whzcj: 谢谢指教! 我设定的参数只有pr2=0Hz与上不同 pr2=0Hz与pr2=20Hz在使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 它与启动频率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另 加/减速时间与稳态响应时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分别对系统性能有何影响 望各位前辈提点 谢谢~~~~~~~~~~~~~~~~~!

网友H:
如果将pr2=0Hz时,它会延时响应,在变频启动过程中,变频器自身反应将非常慢,这就导至变频器迟迟不启动,因此将pr2=20Hz时是避免反应过慢,当然pr2也可以不设定为20Hz,它只是一个变数,通常设置只要不为0Hz即可,另外它与加/减速时间无关,而加/减速时间只与电机功率有关,电机功率越大.惯性越大,那么加/减速时间越长,反之亦然。在设置过程中只要变频器启动时不出现如OL报警等即可。稳态响应只是PID控制的一个环节,它的设置如果未设定到最佳状况,将会影响到最终的压力波动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