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冗余配置

楼主(2004-01-09):
各位大虾帮忙,两个开关电源一开一备,需要什么器件,电路图如何?

网友A:
选择两个额定电流满足负载要求的开关二极管,正极分别连接两个电源的正极,二极管的负极互连起来作为电源的正极,这就构成了互备电源系统。

网友A:
对于大功率低压电源需要用继电器甚至接触器替换二极管,需要保证供电连续时后面要接相当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