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能当发电机使用吗

楼主(2004-01-09):
假如柴油机以1500RPM带动三相异步电动机(电压380VAC,转速1500RPM),那电动机的能否发出380VAC/50HZ的电源,如能发出电,能否带得起负载

网友A:
异步电动机转速达不到1500转

网友B:
好象是发不了吧。我个人意见啊。不要骂我啊,瞎说

网友C:
可以,完全可以,只不过考虑效率的问题

网友D:
1 三相异步电动机(电压380VAC,转速1500RPM)    --1500RPM只能是理论空载转速   2 这个转速不能发电

网友E(2005-04-29):
可以发电!但要配励磁电容,可按每KW/20UF630V油浸动力电容器.三角接法与电动机端口并联,效率只能达到电动机铭牌的75%的功率.并且输出电压随负载变化输出电压波动较大.

网友F:
如果是普通异步电机,根本就不可能,应为电机旋转需要旋转磁场,发电要恒定磁场阿,然后再里面切割磁力线,天阿,这是初中问题

网友G:
gz.general: 答复的很对~~~我应急时用过~~

网友H:
gz.general: 答复的很好,不过好象达不到75%。

网友I:
gz.general:答复的很好,效率因电动机的不同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2005-05-31):
可以电机改星型接电容,功率50%,电压不稳,可临时用

网友J:
可以电机改星型接电容,功率50%,电压不稳,说的不错呀

网友K:
在某些场台,如果一时找不到发电机,可以用三相异步电动机和电容组合进行发电,连线图见图3。三相电机的三个绕组无论是星形连接还是三角形连接,在它三个引线端,两两之间接入3只相同的电容器,这样用柴油机、水轮机作动力拖动这台电机,当达到额定转速时,引线端电压会升至电机运转的原额定电压值。 实验表明,用三相电动机发电主要用于照明、广播等电阻性负载,不宜多带电焊机等电感性负载。根据经验,额定电压力380V、转速力750~1500转/分的异步电动机改作发电时空载和满载时所需的三相总电容量C=C1+C2+C3如表1。发出三相交流电的稳定性取决于负载是否稳定和发电机的转速是否稳定。使用时,三相负载的对称与否对电压无影响,为安全稳定起见,负载的总值不应超过原电动机功率量的80%。电容器C1、C2、C3的耐压值高于元电动机的额定电压,若额定电压力220V,电容耐压应为400V左右;若额定电压为380V,电容耐压应力600V左右。 应用上述电路发电时应注意两点:(1)转子要有剩磁。若用新电机或停用已久的电动机发电,可用于电池向任何一相线圈通电一下即可。(2)不要带负载启动,因为这样会使起始励磁电流的建立更加困难。

网友D:
gz.general:   2005-4-29 19:21:00    可以发电!但要配励磁电容,可按每KW/20UF630V油浸动力电容器.三角接法与电动机端口并联,效率只能达到电动机铭牌的75%的功率.并且输出电压随负载变化输出电压波动较大 说的非常正确我用过

网友D:
大天使说的更详细

网友L:
今天长见识,我以前只是知道绕线式的电机可以发电,看了楼上这些大虾的留言,鼠笼型的好像也可以吧

网友M(2010-01-20):
14楼说得好,电感性负载启动时电流冲击太大,尤其负载较重时。

网友N:
理论是可以的,实际也是可以的发电的。

但是最大的难题是控制,可以肯定的说,谁去粘它,谁就焦头烂额。 没有实用可言。有同步发电机,不去考虑异步发电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