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西门子内部特殊寄存器的分布

楼主(2004-01-09):
想请教各位,西门子313C-2DP中的内部特殊寄存器的分布情况。因为我做了一个总线系统,想利用它内部的错误标志寄存器来提示系统出现的错误,但不知道这些特殊寄存器是怎么分布的,请指教

网友A:
300与200系统不同它没这些内部特殊寄存器,但你可建一些OB如84,85,86,122等

楼主:
imay你好,您所说的那些OB是不是一些专用的组织块,它们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OB是一些中断如时间、I/O故障等具体你可去查一下手册

网友B:
你也可以去看看西门子300系列的硬件手册

网友C:
请教:西门子S5PLC电源损坏,能否用普通电源代替,该如何代换。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