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s7-300与wincc通过opc方式连接?如何组态

楼主(2004-01-09):
请问如何将s7-300与wincc通过opc方式连接? 我的信箱是hamigua962@163.com

网友A(2003-11-21):
+cp5611+wincc\protool(hmi) wugm0@sina.com 13911073683

网友B:
wincc自带opc

网友C:
新手上路:1.请问各位师傅,什么是MPI方式?也是一种工业现场总线吗?如采用,应该对DP进行软硬件组态,对吗?如何在主站上用protool对其组态呢? 2.在哪里 才能得到免费得到松下FP0系列PLC的编程软件和编程手册,是中文版?

网友B:
是多点通讯 和profibus无关

楼主:
您好: 我想知道的是如何通过step7的pc station来进行硬件组态的问题,我现在关键是不知道如何来配置里面的参数:(

网友B:
你的油箱?

网友B:
邮件已发出

网友D:
田宇峰,请多指教,我看不懂时序图 能不能举个简单的例子,作个祥解,拜托 gs710@eyou.com

网友B:
也没什么难的 就是从上到下一条一条的读 记住一个变量一定不要被一个循环周期内的下面的时序图中的同一个影响。只有到下一个周期时才对他有用。 我说不清楚。

网友E:
这位宇田峰大哥: 我也想知道的是如何通过step7的pc station来进行硬件组态的问题,王您不吝赐教.我的邮箱是yesxyp@sina.com 谢谢!

网友F:
刘超兄: 请问您是哪里人? 我的名字也叫刘超,七六年的,在北京工作。 ailianzhe1234@sina.com.cn

网友G:
WINCC+CP5611卡+DP模块或MPI WINCC+PC适配器+MPI

网友H(2004-01-09):
softnet 榕儿: 2003-11-21 14:00:00 --------------------------------------------------------------------------------   新手上路:1.请问各位师傅,什么是MPI方式?也是一种工业现场总线吗?如采用,应该对DP进行软硬件组态,对吗?如何在主站上用protool对其组态呢?   2.在哪里 才能得到免费得到松下FP0系列PLC的编程软件和编程手册,是中文版? 有一本教材大概叫:plc及组态,里面有松下plc和力控的组态软件 书店就有得卖

网友I:
mpi 多点接口 连接各个CPU,编程器。PROFIBUS工业现场总线用于连接PLC 的分布式I/O模块 可用SIMATIC Manager进行组态

网友J(2005-09-17):
这位宇田峰大哥:    我也想知道的是如何通过step7的pc station来进行硬件组态的问题,望你您不吝赐教.我的邮箱是zhangyiyu327@163.com    谢谢!

网友K(2006-06-13):
请问如何将AB PLC与WINCC FLEXIBLE组态的触摸屏OP370通过opc方式连接?AB plc与IFIX组态软件通过OPC 方式连接?我们只是有个设想,请教各位大侠给予指导,非常感谢!
  我的信箱是wlwlwl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