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rofibus通讯问题十有八九是通讯电缆.终端电阻匹配问题;接地及屏蔽的要求?.

楼主(2004-01-09):
求助:西门子Profibus通讯问题十有八九是通讯电缆.终端电阻匹配问题;接地及屏蔽的要求?.

网友A:
我的问题跟你一样,无奈没有人理咱们,我是感性干扰死机,你呢

网友B:
我觉得也是这类问题多

网友C(2004-07-31):
PROFIBUS电缆有120欧姆和150欧姆(常用于高速)两种,因此终端匹配电阻应分别为120欧姆150欧姆.关于接地,单层屏蔽应采用一端等电位接地;双层隔离屏蔽的外层应两端接地,内层应一端等电位接地.

网友D:
三楼的兄弟,你的感性死机是什么现象,我也又死机的现象,可能也是感性导致,是CPU414-2DP的,现场是所有的LED灯都在快闪,断电后到停止状态程序和配置全丢!

网友D:
楼上的GG,请问等电位接地是什么意思,详细点,我使用的是西门子专用的Profibus电缆

网友C:
等电位接地原本是防雷系统中的概念,见: GB50057-1994 (2000版)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附录八 名词解释 等电位连接(Equipotential bonding,bonding):将分开的装置、诸导电物体用等电位连接导体或电涌保护器连接起来以减小雷电流在它们之间产生的电位差。 在工程实践中,特别是自动化仪表工程,系统接地不但要防雷,而且要对意外的线路过载、短路进行有效的安全保护,更重要的是通过等电位连接来抑制电位差达到消除电磁干扰的目的。这里的等电位连接导体,通常指工程现场俗称的“接地网”。 至于你所用的Profibus电缆也不例外,不论是西门子的,还是国产的,其单层屏蔽(含没有彼此绝缘的双层屏蔽)须一端接在等电位地线上(即0电位)。 欢迎大家讨论!欢迎来电咨询! 13064880370 hdsr178@yahoo.com.cn

网友E(2004-09-10):
不要去管什么感性等等了.等不生产检修时把所有的网络接头和网络电缆倒腾一遍,死机的问题也许就永远没有了.以我的经验,PROFIBUS网络问题基本上都是电缆连接不好导致的,除非在线的设备有损坏的.

网友F:
怎么倒腾啊?如何避免这类问题发生啊??

网友C(2005-08-24):
需国产Profibus电缆资料的朋友,请留下邮箱。

网友G:
我们使用大量Profibus电缆,从出现故障情况来看,Profibus电缆线 1、电缆皮薄,容易在拉电缆时损坏电缆皮,造成信号调变。 2、DP头上的ON/OFF开关不好用,前不久的故障就是ON/OFF开关120欧姆电阻值调变造成数据不正常。(查了好几天,气死我了)。

网友C:
“电缆皮薄,容易在拉电缆时损坏电缆皮”?是不是买了水货?找供货商算帐! 特殊场所应采用铠装型Profibus电缆! Profibus电缆的特性阻抗应为150欧姆!

网友H:
我还碰到因接地不良导致通讯接口损坏的情况,并且一烧就是几个

网友I:
朱恩清,你好! 请给我国产Profibus电缆资料,谢谢! songybao@21cn.com

网友J:
通讯故障是最头疼的事情,经常无从下手,特别在生产比较急的时候。 朱老师,您好!有关PROFIBUS电缆资料,能给我一份吗? panyd@ruimin.com

网友K:
朱老师,我是刚学工控的新手,能给我一份profibus的有关资料吗? lfb_lin1974@yahoo.com.cn

网友L:
朱工,我需要profibus电缆的相关资料,最近一工程正将要用到它 jackywasp@163.com 谢谢,急

网友M:
请教朱公 我们现在有一西门子plc用profibus-DP下挂有六个变频器和三个直流调速器,这几天后面二个变频器和三个直流调速器老报通讯故障F082,有时候不能复位,有时候复位后又能运行几个小时,一直未找到具体的原因,这和装置的通讯板和参数设置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我从有故障的变频器装置开始到最后一个直流调速器用表检测profibus线路有220欧姆的电阻,不像你说的150欧姆啊?请问这正常吗?另外我总怀疑是哪里接头有不良的地方,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检测到吗,根据你的经验,还是其他哪里有问题呢谢谢?

网友C:
变频器的问题建议您请教变频器专家——李春发老师,他的很多关于变频器的帖子堪称一流,我就不便在此班门弄斧了。 关于“profibus线路有220欧姆的电阻”,我认为电阻偏高了,通常profibus-DP电缆的导体是22AWG(0.3247mm2),其单根直流电阻≯52.8Ω/km,按此计算,您的线路长度是否在之内? 至于“不像你说的150欧姆”,我想您可能误解了。因为,我所说的是电缆的特性阻抗150欧姆,而非直流电阻150欧姆!前者是按传输线方程来考虑的,是电缆的高频特性,后者是按欧姆定律来考虑的,是电缆的低频特性。 您“怀疑是哪里接头有不良的地方”,尽管不能排除,但也有可能是线路阻抗不匹配(用示波仪可检测)或者是接地错误。 仅供参考。

网友N:
好久没来了,看来工控人才济济啊

网友O(2005-10-08):
朱恩清,你好!   请给我国产Profibus电缆资料,谢谢!   pdick8955@163.com

网友P:
朱老师,我想请教你,如何测量Profibus的阻抗,我只是一个维护工,不可能有很先进的测量仪器

网友C:
我这里只有电缆阻抗的检测方法.

网友P:
那好吧,给我点电缆阻抗检测方法的资料吧 mywifejuan@21cn.com 多谢

网友C:
电缆制造厂测量电缆阻抗的方法很繁,不是一两话能说清楚的,其方法与测量对称射频电缆的阻抗相一致。 施工现场测量Profibus电缆的方法可以通过测电缆电容的方法估算(测量之前请断开连接!),电容值在30pf/m左右即可。

网友Q(2006-05-30):
你好,朱老师,我也想要一份Profibus资料,谢谢了
我从事工厂调试工作的,全siemens400/300/200.及几百台大小变频器,有SEW 系列,AB 系列,simiver440,问题比较多,工业网络问题中的profibus问题较多,但不知如何用示波器检测,如有机会,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本人联系方式 E-Mail:ycpa82@163.com

网友R:
很关心关于系统接地问题,期待更多的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希望能把资料上传到自助资料库!

网友S:
请教各位:
我的Profibus网络很简单,1个主站(A),2个从站(B,C)。现场连接的话,Profibus电缆从B---A---C这样连接,比较方便;不知和Profibus电缆从A---B---C这样连接有什么不同,是一样吗,还是只能用A---B---C这样的连线方式?

网友T:
大家好,我想请问:
PLC 与 HMI 之间的连接可以和ET200站共用一根profibus电缆吗?需要特别的设置吗?

网友U(2006-07-22):
朱老师:
您好:
我刚学profibus,请您给我一份电缆的资料,谢谢

网友U:
朱老师:
您好:
我刚学profibus,请您给我一份电缆的资料,谢谢
我的E-MAIL:QG_L@163.COM

网友V:
你好,朱老师,我也想要一份Profibus资料,谢谢了
我从事工厂调试工作的,siemens400/300/200,WinAc, 与各种分散式I/O设备,经常出现通迅不上,请赐教,jcx1964@sina.com

网友W(2006-08-21):
请问朱老师如何测量profibus的终端电阻,有这方面的资料能给我发一份吗。 wjy6551@yahoo.com.cn

网友C:
确定profibus终端电阻的大小最常用的方法,还是通过调节可变电阻的大小、来观察示波仪波形的变化而确定。

网友X:
我刚开始接触这方面
我也想要一份Profibus资料,谢谢了
hjlok@mail.china.com[/b]

网友X:
朱恩清老师
我刚开始接触这方面
我也想要一份Profibus资料,谢谢了
hjlok@mail.china.com

网友Y:
朱恩清老师
我刚开始接触这方面
我也想要一份Profibus资料,谢谢了
zjb7211@163.com

网友Z:
请问朱老师如何测量profibus的终端电阻,有这方面的资料能给我发一份吗。 liu_rw1@163.com

网友AA:
朱老师好
我也是从事工厂设备维护的,关于profibus有很多不解的地方,能发给我一些资料吗,我得邮箱:horse_han@sina.com

网友AB:
  朱老师好
我也是从事工厂设备维护的,关于profibus有很多不解的地方,能发给我一些资料吗,我得邮箱yy27774405@163.com

网友AC:
请问楼上高手怎样检查PROFIBUS电缆的质量呀?

网友AD:
朱老师,我是刚学工控的新手,能给我一份profibus的有关资料吗?谢谢!!
junwei0318@126.com

网友AE: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期待高手!

网友AF(2006-09-21):
朱老师,你好,我想需要一份国产profibus电缆的资料,我需要购买国产的,有国产的公司吗,我的邮箱是shhjinjing@163.com

网友AG(2006-10-29):
求教profibus通讯问题
请教朱恩清老师一个问题:我公司现使用的是S7-300为主站,DP口连了大概50个图尔克的通讯模块,中间一共用了4个中继器,紫色通讯电缆为国产

质量较好的电缆,用了两年通讯一直很正常,但是近段时间出现了问题,就是有时候DP下面的模块有时会和PLC通讯不上,从而造成整个网络的短暂

停止大概一二秒钟左右,然后就正常了,但是过几天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频次不定.我从module information中的在线监控中看到有很多条该信

息(Distributed I/OS: station failure,Module ok,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基本上每个模块站点都报过.我把每个模块的

profibus进出通讯接头都检查了,线接的都比较正常,中端电阻也换了新的,模块接地也很好.profibus通讯速率设置的是1.5Mbps.请教一下各位

老师,我应该怎么去查原因呢???谢谢!!

网友AH:
朱老师:
  您好,看了您的帖子之后,感觉学到很多东西,我是做工业自动化控制的,水泥化工之类的DCS,PLC的程序,很多地方用到总线,您能发给我一些详细的资料吗?谢谢了!
 tcdri_shy@126.com

网友AI:
朱工,你好!
   我是做设备维护工作的,多为德国设备,他们用的多为Profibus总线通信,为想请朱工发一份Profibus总线的资料和如何检测的资料。不甚感谢!!

网友AI:
朱工,你好
 我忘了,我的邮箱是:yuxinmin2618@163.com
 谢谢!!!

网友AJ:
朱老师,您好!我的邮箱:luyunyang@163.com,麻烦您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AK(2007-03-09):
李春发老师好,
西门子变频器错误代码F082内容是什么?请赐教。谢谢

网友AL(2007-04-25):
profibus通讯速率从1.5Mbps往下降试下

网友AL:
 世纪1979:
检查附近是否有强磁干扰等,还有电缆是否完好.适当降低波特率试下.

网友AM:
朱老师,我是刚学工控的新手,能给我一份profibus的有关资料吗?谢谢了!这个工厂的profibus总是不稳定!
juaner1001@sohu.com

网友AN:
用一下光纤Profibus总线产品NS21进行Profibus通信,试一下,准能解决大多数的通信不稳定问题.也不要一听光纤,就认为成本昂贵,资询一下www.gougunsk.com试一试,现在的光纤Profibus通信成本已大不同以前了.

网友AO(2007-06-25):
谢谢!朱工的解析!有些收获的.继续关注中!

网友AP:
朱恩清老师
我刚开始接触这方面
我也想要一份Profibus资料,谢谢了
scc-563@163.com

网友AQ(2007-08-09):
朱恩清老师
我刚开始接触这方面
我也想要一份Profibus资料,谢谢了
hanguangming200705@163.com

楼主(2007-11-29):
朱老师你好,能给我也发一份Profibus资料吗?谢谢了,我们单位的通信老不稳定,急坏我了,我的邮箱是lgslgslgs@126.com

网友AR:
朱老师,你好,我刚接触西门子,能否也给我发一份,hongleili1972@163.com

网友AR:
朱老师,能否也给我发一份, hongleili1972@163.com

网友AS:
现场是所有的LED灯都在快闪,断电后到停止状态程序和配置全丢!是怎么修好的啊?请教profibus的高手,急啊.

网友AS:
朱工,你好!
   我是做设备维护工作的,多为德国设备,他们用的多为Profibus总线通信,想请朱工发一份Profibus总线的资料和如何检测的资料。不甚感谢!!yangyi88917@sohu.com

网友AT:
朱老师:
    您好!如果您能发一份PROFIBUS的资料给我,我会万分感激的!
我的邮箱yubiao0805@sohu.com

网友AU:
学习了新的东西了

网友AV:
朱老师,我是刚学工控的新手,能给我一份profibus的有关资料吗?
shixiaodan007@163.com

网友AW:
  朱恩清,你好!
    请给我国产Profibus电缆资料,谢谢!

网友AX(2008-01-10):
我遇到的是DP头的接线问题,由于2根线接反搞了2天才查出来,所以要有一个很好的调速步骤和计划。

网友AY:
朱老师:你好
  能给我放一分profibus的电缆资料吗?谢谢
  jwz741@163.com

网友AZ:
朱工,
你好,可否给我发一份profibus的资料?我得邮箱是nujli@163.com
谢谢!

网友BA:
朱工你好,
我们正在干能源计量采集系统,用SDPB-40A-0007的模块与西门子315-2DP通讯最初很正常,一段时间后开始陆续烧模块,现在网络也不正常了,您能帮忙分析一下么谢谢。
我的邮箱是lingyu848596@163.com

网友BA:
朱工你好,
我们正在干能源计量采集系统,用SDPB-40A-0007的模块与西门子315-2DP通讯最初很正常,一段时间后开始陆续烧模块,现在网络也不正常了,您能帮忙分析一下么。
如果方便请给我一份资料谢谢
我的邮箱是lingyu848596@163.com

网友C(2008-03-06):
已回复邮箱,请查收!

网友BB:
    朱工你好,
可否给我发一份profibus的电缆资料,我的邮箱是:     haolan0809@sina.com

     谢谢!

网友BC:
朱老师您好;
我现在正为profibus通讯头疼,请您给我一些通讯和通讯电缆方面的资料
hunterzhw@126.com

网友BD:
朱恩清,你好!
  请给我国产Profibus电缆资料,谢谢!
  NIEYINZHUANG@SOHU.com

网友BE:
    我是做工厂自动化改造和设备维护的,Profibus-dp在工厂现场应用中确实存在这些那些问题,主要集中在网络干扰,变频器启动时的电磁干扰,电网的高频干扰等都会导致DP网通讯不正常,对于这类干扰的防范主要是要做好网络线路的接地屏蔽,对于比较顽固的干扰只有多加中继放大器提高网络通讯信号的强度.

网友BF:
 朱恩清,你好!
    请给我国产Profibus电缆资料,谢谢!
    707xlf@163.com

网友BG:
朱老师你好!
请给我发一份PROFIBUS及其相关测量的资料
01091222@163.com

网友BH:
炬光人:
Profibus的网络拓朴结构是总线型的,主站只能在其中一端,不能在中间的

网友BI:
 朱工,你好!
   我是做设备维护工作的,多为德国设备,他们用的多为Profibus总线通信,为想请朱工发一份Profibus总线的资料和如何检测的资料。不甚感谢!!邮箱zxyzd123@163.com

网友BJ:
 本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BK(2008-04-22):
朱老师你好!
请给我发一份PROFIBUS及其相关测量的资料
llsswwnn@sohu.com

网友BL:
朱老师:你好

我现在刚刚接触SIEMENS,在一家法企实习,
能给我发一份profibus的资料吗?谢谢

leedijon@gmail.com

网友BM:
朱老师, 我想需要一份国产profibus电缆的资料,我需要购买国产的,有国产的公司吗,我的邮箱是zhangzhx_2001@163.com

网友C:
楼上各位:资料已发。

由于工控网改版,无法获知参与的帖子是否被及时更新,延误了各位,实在抱歉!

如有还需要资料的朋友,请直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hdsr178@yahoo.cn

网友BN(2008-06-01):
朱恩清老师
我刚开始接触这方面
我也想要一份Profibus资料,谢谢了 另外请问朱老师如何测量profibus的终端电阻,有这方面的资料能给我发一份吗?
1984yinxiaobo@sinla.com

网友BO:
关于F82的问题,我想说两句,一般来说西门子的终端电阻是240.我不知道你们说是120是什么意思,我猜可能是你们把一条通讯线上的前后两个都算进去,因为是并联的,所以是120, 不知道是对不对/.

   对于F82的查修,第一,确认接地,一般来说,运行很久都正常的系统,一般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第2,如果有无法复位的站报F82一定要检查通讯接头,通讯接头在终端,检查终端电阻,如果不是在终端,检查A1.A2.B1.B2是否接触的很好,

第三,如果还有问题,就比较严重,检查报F82支路上的 所有接头,  问题就几乎全搞定

还有不行,终极武器,示波器来测,一个一个的合上终端电阻,测量波形    如果有问题    sj02211@sohu.com

网友BP:
朱老师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什么120欧姆和150欧姆 难道您不知道工程中使用的现场总线接头都是匹配好的220欧姆的终端电阻吗?比如西门子的 比如菲尼克斯的。

我不知道您是计算的 还是工程经验  ?别误导大家

网友BQ(2008-07-07):
朱老师,我找了很久详细一点的profibus-dp终端电阻的资料都没找到,您能给发一份吗?谢谢!

邮箱50301yangyumei@163.com

网友BR:
朱工,你好!
我是做设备维护工作的,多为德国设备,他们用的多为Profibus总线通信,想请朱工发一份Profibus总线的资料和如何检测的资料。不甚感谢!!

网友BR:
朱工,你好!
我是做设备维护工作的,多为德国设备,他们用的多为Profibus总线通信,想请朱工发一份Profibus总线的资料和如何检测的资料。不甚感谢!!

cheng.hao2007@yahoo.com.cn

网友BS(2008-09-08):
朱老师:
  您好,看了您的帖子之后,感觉学到很多东西,谢谢

网友BT:
谢谢各位,也学了不少东西,继续关注中

网友BU:
对:世纪1979 关于求教profibus通讯问题
请教朱恩清老师一个问题:我公司现使用的是S7-300为主站,DP口连了大概50个图尔克的通讯模块,中间一共用了4个中继器,紫色通讯电缆为国产

质量较好的电缆,用了两年通讯一直很正常,但是近段时间出现了问题,就是有时候DP下面的模块有时会和PLC通讯不上,从而造成整个网络的短暂

停止大概一二秒钟左右,然后就正常了,但是过几天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频次不定.我从module information中的在线监控中看到有很多条该信

息(Distributed I/OS: station failure,Module ok,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基本上每个模块站点都报过.我把每个模块的

profibus进出通讯接头都检查了,线接的都比较正常,中端电阻也换了新的,模块接地也很好.profibus通讯速率设置的是1.5Mbps.请教一下各位

老师,我应该怎么去查原因呢???谢谢!!
内容的回复:

我这里也遇到过 一个站点老是会找不到,把终端电阻切断 过一段时间会好一阵,一会又不好了,接头换过好多次了,作用不大,后来把profibus 线全给换掉后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BV: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也是这类问题多

网友BW(2008-11-09):
请教各位高手:笔记本电脑上的USB端口与PLC上的端口通讯,因笔记本电脑上没有RS232通讯端口,只能用市场上销售的USB转RS232电缆,装上驱动程序以后,怎么也通讯不上,是不是不兼容?我的邮箱:tianyuan-fa@sohu.com,qq:441367292

网友BX:
通讯故障是最头疼的事情,经常无从下手,特别在生产比较急的时,有同感,尤其是连续运行机组

网友BY:
西门子设备好多都用的百通的线。如果需要询问。请登陆www.seconder.com.cn

或电话咨询

网友BZ(2009-02-13):
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Ci-pf110/120 Profibus 数据光端机(低速)
描 述:
Ci-pf110/120系列产品是一款工业级Profibus数据光端机,速率支持2M(500K,1M,5M,10M可选),RS485 工业端子,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支持Profibus-DP协议。

详细介绍:
Hot! Profibus-DP协议至单模或多模光纤数据光端机(SIEMENS OLM-G11/12替代品)

网友CA:
朱老师,你好!  请给我国产Profibus电缆资料,谢谢!  wzj731@sohu.com

网友CB:
朱老师:
您好,请教一下PROFIBUS总线经常出现闪断的现象,怎么来进行查找问题的故障点,我们的系统从站很多,当时是西门子的工程师来做的项目,停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处理起来很麻烦,您能发给我一些详细的资料吗?谢谢了!

网友CC:
profibus通讯不好的问题大都是由于电缆接头不好,主要是终端电阻的连接开关接触不好,解决办法就是直接短接,不要使用此开关。或者是使用的电缆质量有问题,我就遇见一次,电缆屏蔽层在中间断开,我们的工作环境干扰比较大,通讯就出现闪断的现象。

网友CD:
朱工你好请问:(1)《其单层屏蔽(含没有彼此绝缘的双层屏蔽)》如何理解,是网状和铝箔状屏蔽层之间没有彼此绝缘吗?我看我们用的紫线也就是网状和铝箔没有另加绝缘层的,是否还有一种网状和铝箔之间还有绝缘层的吗?(2)其单根直流电阻≯52.8Ω/km,其中(≯)符号是什么意思,是大于等于吗?恳请能否举例说明一下,如:一根profibus(紫线)全长500m,我量直流电阻单根大概应该是多少?用你上面给定的数据(其单根直流电阻≯52.8Ω/km,)500m大概是26.4Ω/km,对否?其中两根一头短接能否量?能否量出直流阻值?是否再除二?可否两头短接量还是再另用一根线做基线?谢谢!

网友CD:
还有朱工高频电阻怎么量,高频电阻阻值对判断故障有何作用,如何用阻值判断,如值偏大和偏小各代表什么,是短路还是断路(套用常规电气故障分析)?另外,朱工所说(其单根直流电阻≯52.8Ω/km),这是您的经验值还是有理论依据,出处,(通常profibus-DP电缆的导体是22AWG(0.3247mm2),里(22AWG)是什么意思?一并请教,万分感谢

网友CD:
还有一是请教,我在维修时,发现厂家把profibus总线在多处接地,这好像是违反规程的,但好像用了也没事,而且厂家这么用可能是出于实践,如何理解这种工艺,

网友C:
编织屏蔽网和铝箔之间加绝缘层的结构是不存在的!

一般DP紫线都是单层屏蔽的,即编织屏蔽网和铝箔相互导电,无绝缘隔离。

如果该电缆被称为“双屏蔽”,则两层屏蔽之间必须有绝缘隔离!如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常用的型号规格: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就是属于双屏蔽电缆的一种,其内屏蔽是编织屏蔽网+铝箔,外屏蔽则是钢带铠装层,内屏蔽和外屏蔽之间还有一层绝缘隔离层。

符号“≯”是不大于的意思,即小于等于的意思。根据欧姆定律,500m长的直流电阻即为1000米的一半。工厂测量直流电阻的方法是用双臂电桥。

AWG(American Wire Gauge)是美制电线标准的简称。

单层屏蔽接地的基本原则就是不形成电位差,不知楼上的“多处接地”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CE:
主要是国产线缆问题多,买进口的问题少很多!

有些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换了电缆就好了!

网友C:
进口的Profibus-DP紫线其实也未必不出问题。

首先,进口Profibus-DP紫线其导体线芯是单股裸铜丝导体(22AWG),如果该电缆应用于经常移动场所,势必容易折断、导致接触不良。而国产电缆采用多股镀锡铜丝导体(20~18AWG),则不容易折断、有利于提高连接的可靠性。

其次,进口Profibus-DP紫线的护套材料PVC在低温下变硬,不利于施工。国产电缆护套则有若干选择,可选铠装、耐低温、耐高温、防水、耐油、阻燃、耐火等不同材料及形式,以适应不同的敷设环境的需要。

反之,进口电缆的品牌效应也是国产电缆望尘莫及的。

欢迎大家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CF:
朱老师,您好!请给我一份Profibus电缆资料,谢谢!bymanw@sohu.com

网友CG(2009-04-19):
你好!请发一份资料给我,另外国产的电缆替代进口电缆应注意哪些问题呢?专用的电缆可否用在船舶上,船用CHJPF86/SC电缆可否代替西门子的专用电缆wenqi.wang@163.com

网友CH:
朱恩清老师
我刚开始接触这方面
我也想要一份Profibus资料,谢谢了
我的邮箱xtzjc1975@sina.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CG:
关于你好!请发一份资料给我,另外国产的电缆替代进口电缆应注意哪些问题呢?专用的电缆可否用在船舶上,船用CHJPF86/SC电缆可否代替西门子的专用电缆wenqi.wang@163.com

船用CHJPF86/SC电缆的特性阻抗偏小,短距离、低速率的通信也许可以使用,但不利于高速率、长线传输。

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C:
楼上其他各位网友需要的电缆资料已发,请查收。

网友CI:
东莞友诚自动化科技专业生产PLC编程电缆,总线电缆,零售6元一米,超过500米就可以每米4元。详情请咨询QQ:1105033160

网友CJ(2009-07-10):
朱老师,您好,能给我一份国产PROFIBUS电缆和PROFIBUS电缆测阻值的资料吗? 我的邮箱: superly.xu@163.com  谢谢!

网友CK:
朱恩清,你好!  我是工厂设备工程师可以给我国产Profibus电缆资料,谢谢

nanjing50@sohu.com

网友CL:
朱老师:

   你好!我从事工控10多年,对DCS,PLC略知一二,但总线不是很清楚,您能发给我一些详细的资料吗?谢谢!

sozoqo@163.com

网友CM:
朱老师: 您好!

                 我也刚学习PROFIBUS通信的,您能发一些资料给我吗?谢谢了 我的邮箱:wangyidong@yaskawa.com.cn

网友CN(2009-08-13):
朱老师:

你好!我从事工控多年,对DCS,PLC略知一二,但总线不是很清楚,您能发给我一些详细的资料吗?谢谢!

                                                                                                    邮箱:chaojian-li@163.com

网友CO:
朱老师好
我也是从事工厂设备维护的,关于profibus有很多不解的地方,能发给我一些资料吗,我得邮箱TANGZONGBING@FOXMAIL.COM     谢谢

网友CP:
感性接地可能是电源谐波干扰,建议安稳压电源。

网友CQ:
恢复49楼的:根据您的描述,我这里也出现过,根据原因分析,很大的可能是有干扰在附近出现,你观察下周边的电机或功率大的设备,我是从事生产汽车焊装的车间,以前也出现过和您一样的问题,后来等设备停下来,我把总线的电缆全部更换了,同时增加了一个信号放大器(也是西门子的,此放大器必须成对的使用)就这样改造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报警了。

网友C:
回复楼上:“周边的电机或功率大的设备”产生的干扰往往是低频干扰,用高导电率材料(如铜带、铜网或铝箔等)制成的电缆屏蔽层其实毫无用处!

必须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该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网友CR(2011-03-26):
朱老师您好!
麻烦您给我发一份PROFIBUS及其相关测量的资料
谢谢 !!!
yanfan1974@163.com

网友CS:
朱老师:

       我公司采用PLC与profibus网络老控制变频器, CP5611卡老师坏,请教是否与PROFIBUS 网络有关。

网友CT:
回复144楼:采用的是什么样的电缆?电缆的屏蔽层接地是否正确、可靠?

网友CU(2011-07-14):
朱老师:

   您好,最近被DP故障折磨煞了,给我发点您的资料。

邮箱:will74@163.com

网友C:
楼上资料已发。

网友C:
各位网友:

我只提供总线电缆方面的咨询,
有关PROFIBUS设计施工请参考唐济扬老师的意见:
http://www.c-profibus.com.cn/cpcc/yingyong1.htm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c=1&m=4&l=7&Type=datum&CompanyID=8-B9F2-1F2B4D8D438E&Id=B-9756-2609A0320C15

网友CV:
谢谢,,朱老师给我一份。。。mzy5110@163.com

网友CW(2011-08-14):
朱工你好,我是负责自动化设备维护的,我们现在使用的西门子PLC s7-300系统经常出现通讯闪断故障,现急需相关解决方法。邮箱xingtailushumin@sina.com

网友CX:
各位老师好:

        我想请教下如果 DP总线中总线电缆红线接A绿线接B会有什么后果,对通讯有没有影响,急急急急急!!!

网友CY(2011-09-21):
引用 网友CZ:
我想请教下如果 DP总线中总线电缆红线接A绿线接B会有什么后果,对通讯有没有影响,急急急急急!!!

好像未曾听说有啥问题,只是习惯吧

网友DA(2012-03-19):
DP插头 DS50B带通讯诊断功能,可了解一下

www.c-profibus.com.cn

qq:550395705

网友DB(2012-04-21):
朱老师:

         您好!我们有一台德国的高速冲床(400冲次/分钟),用的是进口的紫色的profibus 总线。如果把总线放入地沟中,或者把控制柜中的总线放入线槽中就会出现通讯故障,我们的总线不算长,才30米吧,共有10个站,柜内有几个西门子的变频器,和伺服系统。现在我们一直是把总线全部放到外面,勉强维持生产,只要整理一根总线,就会产生总线故障(冲床只有主电机电流较大,但是不和总线在一起),德国设备是每一段总线都两端接地,但是设备每一部分接地系统都很好,很完善,况且我们还有一台一样的同时安装调试的,那台就好用。能帮忙分析一下吗?万分感谢!

        还有,能给我发点相关资料吗?急!!!!!!!!!!!

网友DC:
我这里有一台CPU315-2DP模块,不定期出现CPU运行停止现象,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DD(2012-06-11):
profibus 电缆断后如何处理

网友DE:
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DF(2012-09-22):
朱工,我需要profibus电缆的相关资料,最近一工程正将要用到它.wdzylb@163.com

网友DG(2012-12-21):
我也需要相关资料.谢谢!CJW1@21CN.COM

网友DH(2014-04-06):
朱老师,你好,我现在要做一个s7 300的系统,需要做300与300的远程io和与s7 200的通讯,是技术改造,由于现场的原因,不能另外走线,只能和动力电缆走一个桥架,否则的话就是换走以太网协议,请指教

网友DI(2014-11-02):
朱老师您好,我现在有一套西门子400PLC 从站网络闪断,将每个柜子的接地都查了一遍,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绝,还有一套西门子400plc也是出现网络闪最后将DP线和DP头全部换掉后问题解决了,最后还是没有弄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朱老师帮忙分析一下,邮箱ZWX6098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