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研华的ADAM-4017,敬请帮助

楼主(2004-01-10):
如何设置研华的ADAM-4017,敬请帮助,!!!!!!!!!!!!! 我的头疯了,一定要我弄出来,我有刚接触,不会呀,请各位大虾打法慈悲,伸手拉兄弟一把呀

网友A(2003-11-21):
打电话问研华钡

楼主:
Easy! Check the mannual and do accordingly. Make a RS232 cable yourself and transfer configuration command, things will be than work.

网友B:
why not guide him step by step ?

网友C:
虽说这类模块的使用方式很简单, 但对于不懂的人而言, 还是不太容易在三言两语中解释清楚的. 查阅手册, 在某些情形下还是必须的.

网友D:
1.ADAM4520一块,串口线一根,ADAM4000/5000软件 2.查MANUAL,一步一步做

网友B:
我希望提问的人题目要清楚些,而回答的人也该认真点。 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工控人就最讲认真”

网友C:
大伙给的建议, 都很实际啊! 怎会有认真或不认真之说呢?

网友E:
to: XIAOXIANG 你可以联系我010-62557536-15        曾

网友B:
XIAOXIANG: 我来卖弄一下: 你可以下载一个utility,到研华的网站下就得,要不,给个地址,我发给你也成。 用那utility可以傻瓜般地设置4017的速率、地址、校验等。

网友F(2004-01-10):
一般不需要额外设置,如果要设置的话,用研华的ADAM实用程序配置地址和输入信号类型就可以了,记住,要把init短接,否则修改的参数无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