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位+温度传入PLC用什么传感器最好

楼主(2004-01-10):
请问各位老师:精确测量容器内的液位高度和多个点的温度,传入PLC或电脑,准确显示容器内的介质数量,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比较好,此传感器输出什么信号。 谢谢!

网友A:
当然是帅克传感仪器公司生产的的,可同时测量液位和温度的SC8000系列超精密数字输出液位计(开口容器),或SC5000系列的数字输出三参数仪(闭口容器),中文菜单,输出信号是RS485(光电隔离),现场显示和输出信号的有效分辨率是5位或6位,精度最高可达0。01%FS(满量程)或者0。05%rdg(测量读数)。 今天我再冒充一回大经理,看我马上命令销售部的狗狗儿给你把资料传过去啊。他们胆敢部听本自封大经理的话,嘿嘿,看我不骂他狗。。。。。。(省略了啊)哈哈哈哈,

楼主:
首先谢谢松子111师傅,如果是能报一下价格最好。 我测量的设备算是密闭容器,就是显示储罐里液体介质的数量。

网友A:
我是单位干活的,价格我不知道。不知资料您收到没?您先看看资料,然后根据您对性能的要求,和我们搞销售的联系,您说的“数量”是指质量或者重量吧?或者是体积?通过参数设置,三者应该都有办法准确检测,联系电话是:029—85297110 85233187

楼主:
资料已收到,我会和销售人员联系的。谢谢!

网友B:
可以用带温度输出的液位变送器,价格大概1000多块吧 可直接与PLC连接 也可通过A/D转换与电脑连接 TEL:010-64313284/85

网友C:
我公司代理的高精度液位变送器 液位变送器 量 程: 0-1.5mH2O-200mH2O 输出信号:4-20mA,0-5V 精度等级:0.05% 供电电源:9-30V 工作温度:-20-60度 特 点:全数字补偿,计算机修正;高精 度可达0.05%,全焊接结构;钛材可选;FM,UL认证。 应 用:水利,水文,海水监测

网友C:
欢迎索取资料和;联系 13355335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