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典型应用

楼主(2004-01-10):
CC-Link的设计秉承了三菱电机产品的一贯风格,提供给用户最简单的使用和维护方法和措施。 组态简单:仅需要在参数表中设置相关的参数便可以完成系统的组态工作,以及数据刷新映射关系,(也可以通过专用的参数配置软件进行设置); 接线简单:仅需要将3芯双绞线的3根电缆按照DA、DB、DG对应连接,另外接好屏蔽线和终端电阻,一般的系统接线便可完成; 设置简单:CC-Link的每种兼容设备都有一块CC-Link接口卡,系统还需要对每一个站的站号和速度及相关信息进行设置,而这些信息在这些接口模块上有相应的开关进行设置。 维护简单:由于CC-Link的卓越性能,和丰富的RAS功能,为CC-Link的维护方便性和运行可靠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其监视和自检测功能使CC-Link系统的维护和故障后恢复系统变得方便和简单。 应用领域和典型应用范例 CC-Link有广阔的领域有成功应用 CC-Link在半导体、电子、汽车、纺织、水处理、楼宇自控、医药、冰箱、空调、立体仓库、机械设备制造、机场、化学、食品、搬运、印刷、烟草等等行业有广泛的成功应用。 CC-Link有许多的典型应用范例分析。 1)CC-Link的省配线(汽车组装生产线) 这是一个CC-Link在汽车组装生产线中的典型应用范例,系统用CC-Link连接了机器人、伺服、变频器和指示设备。 在旧的系统中,这些设备采用并行的电缆连接,在PLC和变频器之间需要 大量的并行电缆,花费大量的接线时间,而且,在接线过程中的错误非常 频繁。另外,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需要又粗又长昂贵的电源电缆。CC-Link可以帮助用户节省接线时间和减少接线中的错误,因为CC-Link只需要简单的串行电缆在PLC和变频器之间连接,不需要大量的电缆。而且,变频器可以放置在电机附近,用户可以大幅度减少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电源电缆的长度。因此应用CC-Link可以节省50%的接线时间和大幅度降低接线过程中的错误。 2)节省安装空间(电气设备生产线) 此为电气设备生产线的CC-Link使用范例。 监视和操作变频器通过CC-Link用人机界面实现,旧的设备中,用控制盘和电源盘实现。在此系统中变频器安装在电机附近,所以在CC-Link系统中电源盘是不必要的。因此,用户可以节省60%的安装空间。 3)-1 CC-Link分布式控制系统(机电一体化设备) 本例说明机电一体化设备中使用CC-Link实现分布式控制。CC-Link可以用于内部控制网络。用户可以将PLC安装在线上的任意位置,并独立地对每台PLC进行编程和调试,最后只需要调试各PLC之间的连接信号,使系统的程序的调试变得非常简单。 如果用户想改变一些设备或添加一些设备,只需要改变应用程序来达到目的。CC-Link是用于局域控制的低廉的网络。 3)-2CC-Link用于分布式控制(半导体制造设备) CC-Link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同样的处方下制造同样的产品”是IC制造业通用的基本要求。但事实上由于许多因素的原因情况并非如此。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先进的过程控制(简称APC)”和实时监视技术产生了。 APC是一种通过监视的反馈/预测控制,实时监视是一种监视方法。CC-Link是高性能稳定的循环通信系统,能够快速准确地接收和发送实时监视必要的处理数据。 换句话说,CC-Link是一种传感器、执行器网络,使实时监控的实时处理控制成为现实。 更多的分布式控制系统可以采用CC-Link实现。通常由1个主站控制所有的子站,如果用3个主站实现控制,每个块包含一些子站,可以独立安装。 总共可节省60%的开动时间。 4)大规模设备(空气调节系统) CC-Link在地铁空调系统中的应用。 实现对分布在地铁车站长达几百米的设备的准确控制是非常重要的,CC-Link用双绞线最大距离可达到1200米,如果用光中继器可将电缆总长度延伸到7600米。每台设备的内存映射关系已经由内存映射表明确规定,在模拟量I/O情况下,模拟量I/O的内存的第一个地址表示模拟量转换出的数字量的值。在内存映射表中,如果其他供应商的设备要求预留出地方,由于内存分配的方法是相同的,用户可以用同样的映射表很方便地将程序编写和调试完成。 在这个系统中,PLC是主站,控制作为从设备的开关量I/O、模拟量I/O等等,CC-Link长距离的连接,不光把地铁而且将广泛分布的空调系统紧密地联系起来。 内存映射表可以节省50%的接线工作。

网友A(2002-06-29):
你好,覃先生,我想问一下,在中国,包括PROFIBUS,MAP,工业以太,CC-LINK在内的现场总线技术的普及程度是怎么样的?

网友B(2003-08-14):
谭强老师: 我的联系为:reedlu@sohu.com 能提供点CCC-LINK资料吗?谢谢 小卢

网友C:
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我公司的一台机器的cc-link故障,plc上的ltd指示灯出现error,我应该怎样做谢谢

网友C:
谭强老师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我公司的一台机器的cc-link故障,plc上的ltd指示灯出现error,我应该怎样做谢谢

网友D:
抵制日货!抵制日货!!!

网友E(2004-01-03):
军工 你在GX软件中可以检测每个站点的状态。看看是否是因为哪个站点故障。或是你的CC-LINK 设置与实际的不一致。

楼主:
cc-link很烂

网友F:
谭强老师:能提供点CCC-LINK资料吗? 我的联系为:zjllb@tom.com 谢谢了

网友G(2004-03-16):
谭老师: 我想请教,CC-LINK是属于组态软件吗?是不是还要和工控机结合呢

网友H:
小贝壳: CC-Link不是组态软件,它是一种通讯协议!类似于RS485,以太网等接口,CC-Link网络必需有主站,可以由工控机或PLC等担当。

网友I(2004-11-08):
我想问一下,CC的X,Y地址是不是随便分配.从0开始可不可以?

网友J(2005-08-18):
现在在自动化控制中,此种设备可以达到精确准时的控制。传送信号速度也很快。一个自动化机器用上几个此设备,真的是自动控制矢口程度较好!

网友K:
谭强老师:    我的联系为:shm1977@126.com    能提供点CCC-LINK资料,最好有一个小系的详细的例子 谢谢。

网友L:
潭老师麻烦你也给我寄一份

网友M:
CCLINK是日本右翼典型代表三菱公司自己的总线!!!! 在世界上根本不流行.比PROFIBUS或DEVICENET以及MODBUS差远了!建议大家不要用这中国敌人公司的产品! 叫三菱这日本右翼从中国工控领域滚回去!!!!

网友N(2005-10-19):
兄弟也太夸张了,汽车装配线不懂也别在这里装了,都什么年代了,还都用并行电缆连接。说实话只要是现场总线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优点。CC-link单个数据包这么小24K,驱动参数的传输实时性值得怀疑!

网友O(2005-12-29):
谭强老师:能提供点CCC-LINK资料吗?我的联系为:wqhlyq988@163.com 谢谢了!

网友P:
倭国人由我们喂养了多少,还不知好歹!该给他们断奶了!

网友Q:
刚刚看了楼上大家的帖子,感觉有三种论点.
1,抵制日货.不错,CC-LINK的研发推广是以三菱公司为代表的,大多数的日本产品都支持此协议.既然使用了此协议后,虽然有些欧美的产品支持此协议,但只有从站产品,那么不可避免的会用到日本的控制系统.所以我们要抵制.
2,有一些将要涉及工控领域的朋友想要学习此技术的应用,但是CC-LINK的推广在国内以及世界上的情况并不理想,希望能够有一些朋友给他们推荐一些其他的应用.
3,还有些朋友比较专业的指出了CC-LINK的不足,正式基于此造成了CC-LINK在国内的应用上的缺陷,市场上使用了CC-LINK的用户有两种可能会用到它:1,日本及合资企业;2,出于成本考虑.

网友R:
谭强老师:能提供点CCC-LINK资料吗?我的联系为:zqgk_2002@163.com 谢谢了!

网友S:
我要抵制日货!

网友T:
不知道是否能给我一份

网友U(2006-02-20):
抵制日货是双刃剑!

网友V:
覃工:
  你好!
  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在接到的一个工程上面,他们前面用的西门子的变频器,所以所使用的接口卡是PROFIBUS,但我在后面的工程中所采用的变频器是三菱的,因此适合的协议是CCLINK,我想问您,有没有什么设备可以使这两中协议兼容,可以把PROFIBUS的现场总线转换成CCLINK的现场总线,望告知!
   可否发些解决资料到我信箱:niu_qiang@hotmail.com

网友R(2006-03-29):
覃老师:
     我的联系为:zqgk_2002@126.com
     能提供点CCC-LINK资料,最好给我发一个A系列PLC与变频器通讯的例子,有关CCC-LINK的资料不好找。
   谢谢。

网友W(2006-05-20):
覃强是CC_LINK的推广工程师,问他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回答的,还是到别去看看,大家

网友X:
覃老师:
如果将A1S系列的PLC组态,能提供点事例吗?
菜鸟向大家学习,欢迎各位指教.共同学习进步
zhang18378@yahoo.com.cn
谢谢。

网友Y(2006-11-02):
有人说CCLINK是现场总线的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没有人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Z(2007-02-04):
总结的好

网友AA(2009-08-24):
虽然CC-LINK来自日本,但是它的简单明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工控产品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了,在某些技术上还是不如三菱,因此要大力引进消化仿制.

网友AB(2011-05-28):
完全自主研发/制造全系列总线数据光端机,性能稳定、兼容性强,符合行业国际总线标准,可完全替代进口的光纤中继产品,产品自2005年推出以来稳定、可靠应用于轨道交通、火电、风电、石油、化工、冶金、煤炭、港口机械、天然气、纺织等各个行业的BAS、FAS、MCC、除灰、输煤、辅网自控、补给水处理、风动送样、ESD、GDS、矿山输送、起升等自控系统,赢得工程商、系统集成商和最终用户的高度评价及青睐,以信誉赢得客户、以品质和服务寻求发展!
主流的现场总线有: ControlNet,Profibus-DP,Modicon S908 RIO, ModbusPlus(MB+),Ge enius,DeviceNet,Can,
Lonworks,CC-link,Cs31,Modbus,PPI,DH+,DH485, Digital I/O,Anolog I/O……等光纤中继模块,
可替代品牌、型号有:
西门子(Siemens):OLM-G11/G12(6GK1502,6GK1503)
赫思曼(HIRSCHMANN):OZD GENIUS G11/G12, OZD Profi G11/G12
罗克韦尔Rockwell(AB):1786-RPA,1786-RPFS,1786-RPFM,1786-RPFRL,1786-RPFRXL,1786-RPCD
莫迪康(Modicon):490NRP253,490NRP254,NWFR85D200
昆滕PLC配套模块:490NRP954, NWFR89D200

如需更多了解请与我们联络:
MOB:13066988513 刘先生 ( 7*24h热诚为您提供系统方案咨询)
E-mail:boblb@163.com QQ:457361178(请添加时说明内容)

网友AC(2019-07-0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