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开关电源研发过程中时常会发生的噪声、啸叫声、乃至导致开关管的烧毁

楼主(2004-01-10):
请问,如何解决开关电源研发过程中时常会发生的噪声、啸叫声、乃至导致开关管的烧毁?谢谢!

网友A(2002-11-10):
想办法消除振荡就不叫了

楼主:
您能否说得具体一点。例如非常烦人的“吱吱”,“丝丝”声,怎么个想办法消除振 荡。从示波器上看, 它是一种杂乱的波形,形同噪声,能告诉我从那方面着手去消除。谢谢!

网友A:
这问题还真不好回答,跟输入滤波器、接地、反馈和MOS管的驱动均有关系。还有布板如果不好的话,也许不会很容易条稳定。模拟电路特别是功率转换方面是艺术而不是技术。做的时间长了就会好些。

楼主:
您好!我猜想您在功率转换领域已经有很深的造诣。我想提一个具体点的问题:较大功率(500-2000W)的DC-DC变换器,MOS管的吸收回路我知道的有如下几种类型:RCD、RC、双RC,您认为采用那一种较好,?另外,我再想提二个问题:1`,MOS管的驱动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能否给我说上几句。2,您在研发电源过程中感觉使您的作品“调稳定”是容易呢?还是很不容易?谢谢!

网友A:
我一般使用RCD吸收电路,在大功率的电源里建议您用无源无损耗吸收网络也称为谐振吸收网络。开关关吸收网路的损耗还是很大的。最好让能量返回输入或送到输出或在网络里循环。一定不要让他转换成热。不过可能调试很难,看您的功底如何。仅仅“调稳定”是很容易的,解决振荡不难。

网友A:
我的邮箱是:hs_736@sina.com,恳请专家们发信赐教电源、变频器等电力电子方面的技术、市场和生产管理知识,谢谢!

楼主:
wind0735: 您好! 推挽式逆变器的变压器偏磁问题您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A:
主要原因就是矩形比高,磁滞回线陡,由于开关管的微小不对称,使得磁滞回线产生偏移。采用较低Br铁芯,选择铁芯适当加大余量.

楼主:
象这种情况下,开关管的烧毁是否都是偏磁所造成的?偏磁和音频噪 声之间有否联系?谢谢!

网友A:
感觉您很有意思自我介绍一下如何?

网友A:
wind0735,xiancai:二位在北京吗?愿面求二位赐教。

楼主:
不好意思!我最近在试装一台48V-20V40A变换器,遇到了烧管和不稳定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可以走点捷径。我的E地址是:zxc@niat.jx.cn 我在南昌。

网友A:
我是湖南人,离南昌很近,在北京上班.哦!偏磁严重直接造成斌压器饱和,当然烧毁开关管的,还有自己手工绕制的变压器可能有轻微的音频噪声.但不应该有不正常的波形输出.

楼主:
我单位有很多湖南人,我的好友不少也是湖南人。我们交个朋友吧,以便我向你学习。 我发现我的试验机变压器初级电流有尖峰(输入降到36V,断开电压反馈,全宽工作),变压器初级每组分别通过电流检测磁环(电流互感器),经桥式整流后在示波器看到的是:正负半周尖峰高度有差别,电流越大,差别越大。当大到一定值时就会发出噪声,波形发生抖动。初级2个绕组我是采用双并绕法,平衡是没有问题的。对于Br的问题,我采用大磁心(EE55)留间隙(0.2mm)的办法。不知电流的差别是如何形成的?我用的是SG3846,它的输出会不对称吗?

网友A:
您的0.2mm气隙是计算出来的吗?用示波器看看两管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情况,祝您好运!

楼主:
推挽式变压器您一般留不留气隙?两管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情况我还不会与该留气隙与否,或者应留多少气隙相联系,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查看两管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主要看有没有两管在半导通半截止状态重叠(互通)现象,与气隙无关.变压器的算法很多种,不只您如何算,我感觉您的气隙大了点.不过变压器不同的算法气隙取值是不一样的.

楼主:
我看了,有重叠,有互通现象,怎么办?气隙没算,是在保证初级每组8T、100UH的条件下试验着取的(工作频率100KC)。算气隙,按书上的方法很是烦琐,况且我的磁芯从深圳赛格市场上买来就没参数,不好算。100UH是参考同类电源的变压器。您有简便点的算法吗?一般大约取多少?(我还是想知道推挽式通常留不留气隙)。48V输入时初级电感应多少合适?不好意思,烦着您了! (我已查出限流互感器的2根输入线相位反了,即电路板有错误。改正后现在电源安静了,已无音频噪声,但存在有互通现象,不是很危险吗?如果再增大死区(已留10%),输出电流又不够,重绕变压器不是容易的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网友A:
等到此算是看出点眉目了。500-2000W,48V,100kc。用的是什么材料的磁芯?100UH-300UH的选择应是合适的。气隙大抗饱和性好,但体积会跟着大。如能保证运行中总能保证正负半周波形对称负载相同,不要气隙才好。

楼主:
谢谢!什么材料的磁芯我说不上来,据说是R3K的,到深圳买的人不太懂,我也提不出具体参数要求。您能建议一下该用什么材料的磁芯吗?那些参数是必须考虑的?保证正负半周波形对称负载相同的措施有那几种?哪个厂的磁芯较合适? 滤波电感用饱和电抗(磁环)好呢?还是用非饱和电抗?

网友:
磁芯的选择建议多参考生产厂家的资料和有关电源的杂志上的广告。对于滤波电感用磁环还是用非饱和电抗线圈好,我说不好。只知道高频常用磁环。

楼主:
谢谢指教!我还有一个问题:经wind0735先生提醒,发现两管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在半导通半截止状态下有停顿的现象,但还没解决。开始以为是死区不够,后来证明不是,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所说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是指驱动波形还是Vds波形, 如果是驱动波形,则是由于MOSFET的米勒电容导致,正常持续时间为100nS左右, 是正常现象, 如果是Vds波形, 则是在功率回路有问题,请小心。 至于输出滤波电感,最好使用铁粉芯,如果输出电流太大(100A 以上),为减少铜耗, 可以使用铁氧体磁芯加气隙的方法得到同样的电感量。最好不要使用饱和电抗器。 还有一般buck家族的变换器都不加气隙,会导致变压器效率变低的后果。同时会增加EMI.

楼主:
是Vds波形,所以整机效率不高(77%)。 功率回路可能存在的问题有那几种?能指点一下吗? 铁粉芯电感没用过,不知优点如何? 滤波电感量的选择依据是什么?我用外径45的磁环绕25T,初始电感量达3.5mH是乎可以,但减少到25T,输出电流一大就会出响声,也许是我的电源有问题之过。 用饱和电抗器或非饱和电抗器那种好,出现了两种意见。。我也看到过有的商品电源用非饱和电抗器,而另外又用饱和电抗器,但看不出其他电路上有什么差别!不知为什么要这样选?谢谢!

网友:
无气隙不会增加对外EMI辐射.

楼主:
场效应管能简单地并联使用应吗?我并联后出现问题,不稳定,会出噪声,推动功率是没问题的。

网友:
漏极输出并联当不会有问题

楼主:
感谢诸位高手的指教,我的试制电源已初步成功。目前还有一个问题还是2管并联,一并上去就出问题,驱动波形上又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所以输出功率上还没有到位。

网友B(2003-10-05):
小弟现在做一个DC/DC全桥变换电路,逆变桥用IGBT,现在要针对IGBT和高频整流管选择散热器,查资料都说根据热阻选,不知到底是如何做?恳请高人指教,多谢!

网友(2003-11-06):
各位大哥,我是一个对电源很有兴趣的人,但是我对电源一点也不懂,所以我想请教两个问题:1、如果我想了解电源应该从哪一方面开始学起呢??2、测峰值时示波器上出现了三角波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其他的影响 ??谢谢!!

网友C:
对于2管并联一般不这样做,为何不采用一个的足够容量的单管。2管并联 问听多,至少选择参数相同的,但对于批量生产不利。

网友:
开关电源最大功率能做多少瓦?

网友D:
一般最大做到5000W就已经了不起了,更大的也有可能,但在我的 映象中最大的也只见过500W的。

网友E(2004-01-10):
上海自仪电器设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由于发展速度太快现接修急需专业人才:关于直流屏CAD设计\生产\制造\(包括PLC编程/与触摸屏/与上微机通讯)现场调试\售后服务方面的专业人才,年薪可以面议

网友F(2004-03-29):
听说有远比5000kw大的,我现在的毕业设计就是2.4kw 了 不过开关电源真的好难又复杂。

网友G:
我现在做250w的用3842控mosfet应怎样选吸收电路怎样算谢了

网友H(2004-07-06):
为了分流,场效应管10只并联,有没有人这么干过?

网友I(2008-06-30):
这是多年来我们研发人员,要功克的难关呀!

网友J(2010-08-16):
各位朋友:请教一个问题,我用市售成品开关电源(芯片LM358,24V,10A)改造成0-24v可调电源,调整电压是0-5v,批量何用,但有时好用,没有任何问题,有时会连续烧开关管SXW13009。请教同行朋友是何原因造成?是否可更换耐压大的管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