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带刹车与不带刹车的区别?

楼主(2004-01-10):
伺服电机带刹车与不带刹车有什么差别?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吗?一般1KW以下的电机带刹车的与不带刹车的价格差多少?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带刹车一般用于垂直或斜面运动场合.水平运动用不到刹车.价格差别不大.

网友B:
是不是应该这样说: 当电机不上电时会因为有外力导致电机运转而影响系统的时候要带刹车; 否则就不需要刹车; 是否带刹车跟电机功率没有直接关系; 带刹车的电机要比不带刹车电机贵,大概1000左右吧。

网友C:
带刹车是为了在电机停止时保护电机。伺服电机不能受轴向力

网友D(2009-04-29):
德国precima电磁安全制动器。。为你解决一切制动器的问题。欢迎大家来互相学习
郭亮
guo.liang: +86 13917317454

PRECIMA MAGNETTECHNIK (SHANGHAI) REPRESENTIVE
Phone: +86 (0)21 36173317-805 * Fax: +86 (0)21 56900571
eMail: guoliang@precima.com.cn

网友E:
2楼说的不错,带刹车的电机要比不带刹车电机贵,大概1000左右,带刹车一般用于垂直或斜面运动场合.

网友F:
东元0.75KW的相差600元。

主要区别在断电的时候是否要保持位置。

另外一个较精细的问题就是用电机制动要耗电。用抱闸配合电机的P模式(富士的叫法)作用是外部刹车的时候驱动器不驱动电机,但记录当前位置误差。这样的话不耗电。

不一定要应用与重力负载,在对抗性的执行件之间也应该发生这种情况。例如车床的横进给和纵进给。启动横进给切端面的时候,纵进给要对抗纵向分力,仍然要产生一定的刹车转矩。

网友G:
通常是垂直负载的情况下要带刹车

网友H(2010-04-09):
刹车,就叫做抱匝,一般价钱在300-600之间!

网友I:
我想買松下的伺服電機,50~200W之間的,帶刹車或不帶刹車時,請問價格差別大嗎?

或者三洋的也可以啊?

實在很貴的話,就只好選擇臺灣臺達的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想買松下的伺服電機,50~200W之間的,帶刹車或不帶刹車時,請問價格差別大嗎?

或者三洋的也可以啊?

實在很貴的話,就只好選擇臺灣臺達的了!

松下的带刹车的大楷在4300左右,003普通型的.不过现在可能也买不到了,因为缺货!

QQ:21916859

网友K(2010-07-08):
  和我联系  0755-33643784

网友L(2014-12-23):
广州颉泰贸易有限公司—日本多家机械传动、液压与气动、工具、刀具的专业代理销售商。提供优质的进口机电产品,为国内设备的品质及性能提供高规格的部品支持。我们能够提供最优惠的价格,“诚信 专业 创新 和谐”是我们经营理念。

其中,日本TSUBAKI椿本各种调速、带刹车电机、减速机、凸轮、电磁离合器、联轴器、扭力保护器、涨紧套、各种塑料拖链、电缆保护套、同步带、电动推杆、各种链条等。

欢迎各界同行一起探讨技术问题,合作!

有意请联系:刘易杰

联系方式:13929553783

网友M:
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与驱动技术集团(IA&DT)的核心分销商(一级代理商),多年来与德国西门子(SIEMENS)的长期合作中,我们为广大客户提供自动化方案的解决办法和相关产品销售、工程项目设计与开发、电气成套、系统集成等服务。公司具备强大的业务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并将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全集成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和增值服务。公司在为用户提供国内外先进工艺系统及产品设备、专业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的同时,积累了各种大、中型工程项目经验。
  主要产品有:

一、     西门子产品

1:西门子交流电机:1LA5、1LA7、1LA9、1LG4、1LG6、1LG0、1LE0、1MA6、1MA7、1MJ6、1MJ7、1MD5、1PS5、1LE1、1LA8、1PQ8、1LA4等系列

2:西门子伺服电机:1FK7、1FT7、1FT6、1PH7、1PH8等系列

3:西门子电缆:     6FX5002、6FX6002、6FX8002等系列

4:西门子变频器:   MM4、G150、G130、G120、V50、S120等系列

5:西门子自动化产品:S7-200、S7-300PLC、HMI、低压产品等

二、     编码器产品

西门子(1XP8001),林德(leine&linde),施克(SICK),宝盟,梅尔(MEYLE),倍加福(P+F)等品牌产品进口高端光电编码器和传感器。

公司长期备有1LA7、1LG4、1LE0等电机,MM4、G120系列变频器,林德、施克、西门子编码器等产品现货库存,以便满足客户的使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