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求短路电流?

楼主(2004-01-10):
在控制设计时,要选短路器,短路器有一个参数是最大分断能力,请问怎样来计算线路中的预期最大短路电流?请那位大虾指教!

网友A:
你说的是断路器吧。短路电流的算法在任何一本工厂供配电一类书中都有。

网友B:
没错是断路器。我想知道的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如何得到相关参数。谢谢!

网友B:
真的要知道那么精确吗? 怕不怕花点时间啊?不怕的话 用个电表来测测吧 我认为根据手册的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