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界面设计(PCL-818L\Labview\步进电机)

楼主(2004-01-10):
老师让设计一个界面; 题目是: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可以任意给定运动规律运动; 用的是pcl-818l卡;有labview; 界面要求可以输入运动曲线,控制步进电机作相应运动 在这方面是个新手,求助! 希望诸位可以介绍一下大体的设计过程;谢谢! 电邮:lqbzhcbd@yahoo.com.cn

网友A(2003-07-16):
控制步进电机运动至少需要一个脉冲信号,如果电机步距角不细分的话,每一个脉冲就使电机转动一个步距角,如果细分的话,每一个脉冲就使电机转动一个步距角/细分数。 另外,为了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方向,还需要输出一路方向信号,例如高电平为正向,低电平为反向。 这2个信号都可以从数据采集卡的数字脉冲输出端输出,你只要会编程就可以了。 实际运行时,还需要接收电机运动时的限位信号(2个方向2各信号)和原点信号,这可以从数据采集卡的数字脉冲输入端读入,在电机运行过程中,只要不断读这些端口的信号,并进行适当控制就行了。 祝你顺利!

网友B:
让PCL-818L在windows下发出精准脉冲很难,换块电机控制卡吧.

网友C:
步距角不明白?能解释一下吗?是不是转一圈? 如果让电机正转半圈,该怎么控制?电压?电流?脉冲?

网友D:
我觉得您确实需要考虑一下! 不是没块板卡都可以做电机控制的! 您的电机控制,是什么样的精度要求呢?

网友A:
答木偶人: 步距角是步进电机的一个参数,它表示步进电机在一个脉冲的驱动下转动的角度,如果步距角是1.8度的话,使电机转动一圈就需要360/1.8=200个脉冲. 无论是用数据采集卡或电机控制卡去控制步进电机,都还需要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驱动器最主要的功能是将控制卡输出的TTL电平脉冲转换为电机所需要的符合一定功率要求的电压和电流输出,另外还有脉冲的相位分配等等.

网友C:
谢谢各位大虾!!!!!!!!!!!!!1 还有一个简单的问题!X轴?Y轴?解释一下??????? 请教各位大虾!谁知道那里有各种集成电路的原理图!!!!!!急急急急!!再这里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如果用2个电机控制一个物体做平面运动,那么一个就是控制X轴方向,另一个就是控制Y轴方向,三个电机可以做三维运动,当然第三个电机就是Z轴方向了 当然平面运动也可以做矢量运动,就是一个电机做旋转运动,而另一个电机按旋转半径方向做直线运动,用得比较少些

网友E:
你要什么集成电路的原理图? 这个问题很大呀。

网友C:
我需要的是:CMOS、TTL、ECL、HTL、SSI、MSI、LSI、VLSI、接口集成电路、微型计算机集成 电路等集成电路大全。各位大虾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F(2003-08-15):
一般的图书馆中就有。你可以去图书馆借一下。

楼主(2004-01-10):
用LABVIEW+板卡能不能实现示教功能?就是我先让两轴马达走一定的轨迹,以文本文件形式保存起来后,以后选择该文件就可自动执行我示教过的轨迹,用于控制点胶或者雕刻机用。

网友G(2006-12-28):
各位谁有PCL-818L的中文说明书呀?劳烦给小弟发一下,我的E-mail:jyniu@ys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