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谁做过可控硅直流调速系统?

楼主(2004-01-10):
怎么用外加模拟信号来控制可控硅从而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请高手给个思路。本人没有做过直流调速系统,想做一个通过外加一个模拟信号(电位器或者其它)来控制电机转速的大小。

网友A(2003-01-05):
三块双向可控硅。要有电源过零检测电路,控制门极电压控制导通角可控制主电路电流。

网友B:
关键是控制门极电压控制导通角的板子,我们提供这种板子。TEL:021—63018345*40汤先生。

网友C(2004-01-09):
清问xjk007,可以详细说说原理吗?我使用单片机来控制可控硅, 但是我不知道过零后,如何才能使电机的转速减小?

网友D:
其实这种调速比较简单,利用可控硅触发器完成你所需要的功能,我们这边有你需要的产品,lcj,我很愿意就此探讨。 电话:0755-25848613 25873915 石先生

网友E(2004-04-23):
台湾产BC2000,¥400一块直流调速器,用电位器控制电机转速的大小,实现调速,输出电压0-180VDC,最大驱动电流12A,带最大最小速度旋钮,加速时间,稳速补偿,内部电流反馈,性价比如何?详细资料参见www.sh-belong.com

网友F(2008-05-03):
我公司有自己研发的模拟控制板,具有错相、过流、欠压等保护措施。简单实用,故障率极低。有兴趣的和我联系。qq79146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