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和sja1000的问题

楼主(2004-01-10):
我得节点做的相当成功,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个数据包的发送时间到底是多少?我的节点如果快于20毫秒发送一个数据包,在接收端就有可能数据错误,其错误形式就是这个包和上次的数据有几个是相同的。我测了13万个数据包,发现错了1300个,百分之一的错误率。高手赐教一下。

网友A:
我们做过的实验是,10ms发送一帧数据,且有两个节点同时发送, 根据控制效果看还正常,不过没有正式测试过数据.

网友B:
20ms应该不会出错,优化你的软件设计

网友C:
问你一下,你的CAN总线定时寄存器是怎么设置的,即BRT1,BRT2,公式是什么?

网友D(2004-03-18):
sja1000有3伏供电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