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同编码器连接

楼主(2004-01-10):
能否使用编码器同欧姆龙PLC直接通信?如何连接,如何编程。请各位高手指点。 多谢

网友A(2003-10-14):
若是"直接通訊",應該是通訊型的啦? 加上 CTBL指令SNB指令(表格比較表與副程式),您可以盡情揮灑創意.

网友B:
直接接到PLC上的输入端子上。你看一下PLC地说明。如果是OMRON 的可以接到00004,0005,0006上。

网友C:
旋转编码器选型要注意,不能选用推挽式输出的。要选用线性输出的就可以直接输入到PLC。

网友D(2003-12-22):
请问各位师傅:同一编码器的信号线可否并接在一可编程的两个高速计数器的输入,另外,两个高速计数器不同时清零,计的脉冲数相对是否有误差;比如三菱的X0、X2并接同一编码器的同一相信号,高速计数器用C235、C237,计数前同时清零,之后当C235到一个数值时清零C235,当C237到一个数值时清零C237,C235、C237的设定值不一样,两个高速计数器计的脉冲数相对是否有误差,(如:C235为0时C237为10,C235为10时C237应为20,C235为20时C237为30,...)如果有误差该怎样解决. 谢谢各位师傅! 13839088186

网友E:
请问绝对值三菱PLC如何读取绝对值编码器的数据,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B:
高速方式,只能一个呀,我用FXON是遇到多.说明书上有关于告诉记书数的,2N好象可以分几段来做,应该会好的,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F:
连接到高速计数器上

网友G(2008-02-03):
西门子plc和编码器的连接是怎么样的?很想了解,谢谢

网友H:
PLC跟编码器连接,首先要搞清楚你的编码器的输出方式,其次要搞清楚PLC的接受模块,比如你的编码器是绝对值并行输出方式的,那你的编码器就可以直接跟你的PLC的I/O接口相连,而西门子S7-300的可配增量值编码器,选HTL输出的,也可配绝对值编码器SSI输出的,300有SSI对应的模块,选绝对值还是增量值,根据你的实际现场要求。
huhewen88@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