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SV-IH的维修

楼主(2004-01-10):
LG-SV055IH-4的主板接插件CN11一接上便显示OVER-HEAT,一拨下便OK,上面标示该温度检测是NTC,可在常温下我测它电阻为0。CN14插的是PTC,那CN11插的到底是不是NTC,为何会出这种故障,U13附近的ZD8稳压值是多少?注该机别人有动过。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楼主:
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如能修好可以支付一定的稿酬。

网友A:
没有机在身边,这问题难以回答!

网友B:
有LG SV132-IH-4的主熔断起吗?300A的。

楼主:
没有,这鸟东西带一个开关蛮难找的,告知你的电话我会告诉你怎么改。E-MAIL:lrauto2003@yahoo.com.cn

网友C:
请检查一下三相输出是否平衡,或致电:010-82326775,我们是LG产电维修中心,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网友D:
看现象说明可能是过热所致,如果实际上没有过热,那么那个检测的热敏电阻坏了,要是没有事的话,可以没有这个监测功能也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谢谢LG产电刘工的帮助,机子已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