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如何发送十六进制的变量

楼主(2004-01-10):
一般的程序是这样发送的 a(0) = 2 a(1) = &H24 a(2) = &H31 a(3) = &H2D a(4) = 3 MSComm1.Output = a 但是我现在a(2)的值是一个变量,n或者2n,直接写a(2)=n的话,测出来发出的数据就不对了。 试过a(2)=&H+n,a(2)=text1.text+n都不对,我该怎么写?谢谢指教!

网友A:
a(2) = CByte(n) Make sure your n is 0 ~ 255. Visual Basic 与RS-232串行通信控制 Visual Basic 与分布式监控系统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books/book_c.htm

网友B:
没用的,比如我的n设为31,发送a(2) = CByte(n),结果发送的是1F,而我需要的是&H31,而如果a(2) = CByte(Hex(n)),则显示类型不匹配.

网友A:
a(2)= CByte(Val("&h" & Hex(n)))

网友B:
终于调好了,是a(2) = CByte(Val("&H" & n )). 谢谢Gary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