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遇到一点技术上的难题,想在这和各位高人探讨一下

楼主(2004-01-11):
我是一家企业的自控仪表工程师,最近我遇到一点技术上的难题,想在这和各位高人探讨一下,同时结交一些朋友做一些技术上沟通,希望大家多赐教。我厂用的是罗斯蒙特3051压力变送器,和控制卡件,最近出现有一块压变的值和中控室的电脑显示值不对应,相差1.7MP我们对其进性了检查,发现现场的一次表和压变对应正常,而且直到卡件的接入端子所测得的值都和压变的值不论是电流还是压力都是对应的,而且压变的量程和中控室的量程也是对应的。但卡件到电脑的显示值和压变的值就是相差1.7MP,这是怎么回事想请教一下各位高人。

网友A:
(同一端口别的变送器就没有问题,就是这块表有问题,) 你能确认在同一端口试用了别的变送器而没有问题? 若是,就是这块表和所配电源或配电隔离器等有问题。 原因是该回路中表的内阻或其它器件的内阻有问题。

网友B:
如果你确认现场没有问题,应该是系统组态的问题?系统是DELTA V吧? 我觉得,首先你应该确认所接压变的卡件通道和端子是好的。 然后在EXPLOER中重新建一个MODULE,重新设置! 试试看! 我的e-mail:jackchen@126.com 我的QQ:50364620

楼主:
系统是DELTA V,我们也换了通道和端子,也重新组了态,但电脑显示仍然相差1.7MP,现场显示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是信号受到干扰,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你试试做信号线的屏蔽处理

网友D:
可以用信号源加在不同的端子处,检测故障出现在那个部分

网友B:
检查一下变送器到电脑的距离是否过长

网友E:
变送器应该没问题,检查控制卡件的隔离情况,供给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