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W左右的工作频率为100KHz的开关电源,在重负载下,高频变压器表面温度由28度上升到62度这属正常吗?

楼主(2004-01-11):
5W左右的工作频率为100KHz的开关电源,在重负载下,高频变压器表面温度由28度上升到62度这属正常吗?

网友A(2003-08-21):
完全正常!

网友B:
基本正常,但可以提出你对温升的要求,可以使电源变压器的温升降低。

网友C(2003-09-29):
我认为不正常,因为开关电源常规效率80%以上,5W输出功率电源自身损耗应在1W左右,所以不应该有那么高的温度。

网友D(2004-01-09):
对,不正常,你干吗F 做那么高,30KHZ就够啊!

网友E:
说清楚多重的载荷? 莫不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