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蚤市场
哪里有这种液位仪卖呀,急!!!!

楼主(2004-01-11):
各位大虾我因维修锅炉液位仪碰到麻烦了呀,液位仪为上海新亚仪表厂的UDZ—SX电接点液位仪,在工作 中显示满刻度,发现传感器并没坏,估计是仪表坏了,可如不用同种仪表可能线路要改啊,可同种的不知 哪 里有啊,请大家帮忙,并分析下,万分感谢啊

网友A:
供参考: 1。接线很单一的,换表不用那么麻烦把。 2。电解点现场端子再检查一下把。你说的情况常见,高位置的 点绝缘不好,碰到外壳(公共点也接在上面)时,发光二 极管就一片红。 2。电节点多长时间未更换了? 021-56330135,13817980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