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帮我,

楼主(2004-01-11):
我是菜鸟,有一风机配55千瓦三相电机用自耦感压起动器起动的,风管风力用挡风板人工调节的,现我想用变频器控制,怎么改?方便吗?外部机械要改吗?用什么变频器效果好?能达到立即见效吗?

网友A:
节能会很明显!就加一个变频器,机械方面不用改!

网友B:
理论上说任何变频器都是可以的;风门要打开;节能效果要看你平时正常工作的时候风门的开度大小

网友C:
P=T*N*K 当风机转速成线性下降时,输出转矩程平方下降,轴输出功率程立方下降.假如原来的风门开度为80%.现在采用变频器后调到40HZ.那么他的耗电量就是80%*80%*80%=0.512%.再加上一些铜损\铁损之类的损耗.节能率至少也有个40%吧

楼主:
感谢众位大虾,不知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好?我是水泥厂的请推荐还有哪里可以用?

网友D:
弱弱的问:风机正常工作时对转速是否有要求,比如转速低对风机转子润滑是否有影响? 加了变频后,风门全开,风机转速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