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应用程序时如何保存TAGS?

楼主(2004-01-11):
我关闭应用程序后,INTOUCH中定义的TAG的值却没有保存?难道要再写程序将其保存、读出?TAG太多了!那位兄弟有解决办法吗?很急!

网友A:
配方, 程序关闭脚本中写入存储程序 程序启动时读取 如果根plc连接,tag不是太多时考虑都使用io变量。 入数据库. 。。。。。。 方法很多。

网友B:
点有个保留值和保参数功能。选上可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我后来用的是笨的方法,在应用程序退出和进入时读写csv文件。 关于配方和邓志群先生的方法,还没有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