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540变频器闭环控制

楼主(2004-01-11):
有2个水池A和B的冷却循环控制,A池的水被A泵抽往设备冷却,然后自然回流到B池,B池的水被B泵抽往冷却塔冷却后回流到A池,现用三菱A540变频器只对B泵进行控制,要求B池液位应与A池随时保持液位一致。故分别用液位传感器对A、B池进行检测,将A池传感器信号作为变频器的设定值,变频器接线端子号为2和5(5V-0V),而B池传感器信号则做为变频器的反馈值,变频器接线端子号为4和5(20mA-4mA)。进行闭环控制,变频器控制设定为PID控制的正作用方式。能告诉我为什么达不到控制效果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变频器参数设置对的么?P128=21,AU电流输入有效已选。其它相关参数已设置好了。 还有,能告诉我在这样的控制方式下电机发热很严重,75度以上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么?因为单独直接丢开变频器直接运行,电机一切正常啊? 希望能够给我点提示,好吗?谢谢

网友A:
“达不到控制效果”具体含意?

楼主:
变频器输出好象只随2-5端子的信号在变化,4-5端子变化没有反应

网友B:
我记得变频器只有反馈输入,没有设定输入的端子,你再仔细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我手头没有说明书,有可能我说的不对. 你的系统是变输入的PID闭环控制系统,先行的变频器及PID仪表控制器好象大部分是定输入的PID,你得找一个可变输入的PID,或变频器.

网友C:
你的文章中好像没提到测速反馈,这样应该在变频器的参数设定时好像应该设为开环控制。另外两个输入端采用不同的信号制式是不是允许。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网友D:
和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有关吗?

网友B:
电机发热和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有一定关系,但关系不大. 我估计主要原因是系统的PIP闭环的搭建错误;没搞清给定和反馈的含义;变频器用作PID时,给定时由变频器面板设定的,反馈可以接一个模拟输入

网友C:
发热问题可能是电机不断地在加减速,属于调节器设计不当所致.不过由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温度总要高一些,特别是用老式的简单方波输出型的变频器.    水位传感器是哪种原理的?输出信号参数如何?欢迎讨论.

网友E:
两液位对象间有无耦合或关联? 你以A池水位为设定,B水位为被控量;而从你对工艺的叙述来看,B池的水位又直接影响A水位,即自己的给定值。有点像小猫追自己尾巴啊!你说的自然的回流确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