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讯时间

楼主(2004-01-11):
请教各位三菱PLC的通讯速度最快多长时间通讯一次?连续通讯时第一次与第二次的通讯间隔要多长时间?

网友A:
不知你指的是否是通讯速率?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
FX2n-48MR-001

网友C:
我用485BD和伦茨9321EP通讯10ms可以完成

网友D:
那如果要和上位机(PC)通讯呢,能不能速度达到微秒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