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中切除负载对变频器有何危害?

楼主(2004-01-11):
变频器运行中切除负载对变频器有何危害?

网友A:
有些变频器是会跳闸的,有时会造成变频器过电压的,因为变频器内部会电能堆积!

网友A:
有能量反馈,可能出现OU过电压

网友B:
切除负载是什么概念,如果是把电动机脱开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C:
变频器在运行中切除负载对变频器的损害和危险性,要比在变频器已经运行的情况下突加负载时严重的多: 如果在变频器运行情况下突然加上负载,因为感性负载的电流不能突变,所以,变频器一般会有足够的时间在软件和硬件上进行保护,变频器最多会报过流、模块故障之类的报警,对变频器的实际损害并不是很大! 而如果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突加负载,就要危险多了,尤其时电机电缆比较长时!因为负载的瞬时跳脱会造成电流的突变,而由于电机电缆和变频器本身电感的影响,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瞬态反向高压 (e=-L*di/dt),这个高压有时候足以击穿模块,造成炸机! 在实际的故障统计中,由于突卸负载而而造成的变频器严重损坏概率要比突加负载时多的多!

网友D:
那变频一拖多时,工频切换的时候不是就要炸了,,其实保护电路还是来得及动作的,除非变频器本身质量不行!!

网友E:
to: 应波 切换的时候要先停变频器的输出,再切。

网友F:
轧钢时抛钢是不是负载突变?

网友A:
是;不爆炸。

网友G:
变频器在运行中切除负载对变频器的应该是没有损害的。电机电缆比较长时是以电容计算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