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模拟量输入问题

楼主(2004-01-11):
各位工控朋友:紧急请教以下问题,我现在在调试s7-300的程序,无论那种接线方式,模拟量的输入都无法正常工作,接四线制式时,程序监控到piw值都是32767,换成两线制式时,程序监控到piw值都是 -32767,有时会出现16#8000,而硬件并无指示损坏的显现,无论怎样都搞不出来!!急切请求指点!谢谢!

网友A(2003-04-09):
看看硬件通道设定对不对?(ABCD方向转对了吗?)

网友B:
如果软件设置和硬件设置都对了,肯定是接地和屏蔽问题

网友C:
接地问题,试一试将AI-接地。

楼主:
多谢各位!经查实,是因围安全栅的问题!

网友D(2003-06-09):
楼上的朋友,怎么解决的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A:
如果你的硬件设备都设置好的话,你的模拟量模块没有插好,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E:
如果HARDWARE设置没错的话 看看你的外部AI输入设备的是不是需要24V的供电 我遇到过两线制模拟量输入和供电都是这两根线的

网友F(2004-01-09):
换一可手动调节的模拟量接到模块的输入端,看变化是否有规律。

网友G:
老大,模拟量没有输入信号的 正常应该是在0-27648之间的 如果cpu的SF灯不亮,则模拟量模块的设置是好的(硬件输入类型设置与软件中的设置) 模拟量模块的电源只是灯亮吗?亮的表明模块有电 剩下就只能说你的传感器输入没有信号,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你的传感器输入是否有信号 这与传感器是几限制没有关系的

网友H:
我遇到过,是信号地没有和PLc共地的原因

网友I:
老兄你先得知你自已的传感器是二线还是四线啊,还有可能极性接反了,也有可能是你传感器不好性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