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轴编码器的分类

楼主(2004-01-11):
我公司大量使用各种类型的轴编码器,我是新手,对于所谓的绝对值型和增量型编码器区分不清,请各位高人赏光,给小弟讲讲这两种编码器的工作原理以及相关的应用场合之间的区别,不胜感激。

网友A:
PLC与编码器的应用-张庆松 现在的工控行业中,编码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故在此讲述一下旋转编码器的一般应用,欢迎大家踊跃提意见,如有疑问也欢迎大家与我联系。 旋转编码器的一般介绍 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增量型,另一种是绝对型。增量型的特征是只有在旋转期间会输出对应旋转角度脉冲,停止是不会输出。它是利用计数来测量旋转的方式;价格比较便宜。绝对型的的特征是不论是否旋转,可以将对应旋转角度进行平行输出的类型,不需要计数器可确认旋转位置;它还有不受机械的晃动或震动以及开关等电器干扰的功能,价格贵。在选择使用时,可参考以下几点。包括成本、分辨率、外形尺寸、轴负荷及机械寿命、输出频率、环境、轴旋转力矩、输出回路等等。

楼主:
请教知秋:绝对型编码器的输出既然可以不考虑是否静止,那么是否具有零点也就是基准点?我单位一台包装机上的轴编码器输出值为0-255,可能是二进制?请问轴编码器的输出进制如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