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编码器连接问题!

楼主(2004-01-11):
我现在用一编码器和喷码机连接,想实现同步打印功能。但是连好线后,喷玛机不动作, 我想问编码器的连接还需要做什么工作?对于参数方面有什么要求? 恳请有经验的工程师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建议你先看看喷码机和编码器的资料,弄清楚各自的输入输出功能和要求。因为编码器要供电源,其输出也有PNP和NPN两种;喷码机要求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B:
一般不是用npn/pnp来分的. 编码器的输出电路常见的有集电极开路,推挽,差动等等很多形式。

网友C:
TO: vcplus 你讲的很对,编码器的输出电路常见的有集电极开路,推挽,差动等等很多形式 TO: 王立 线接好,喷码机不动作了,我想你的编码器和变频器连接线有问题 按说明书你要正确连接,同时也有人说到供电源问题,编码器一般有 24V/12V/5V等等,变频器内部自带,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答复!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机器本身(硬件或软件的设置)需要接的是绝对式编码器,而我接的是增量式编码器,是不是不可以实现其功能?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绝对式和增量式编码器是否可以互换使用? 如果需要调整的话,需要做什么工作? 再次感谢!

网友D:
请问绝对型和增量型编码器各有什么功能,谢谢!

网友E:
能告诉我你的应用吗,我现在不明白编码器与喷码机相连的含义,我理解的系统应该是:编码器与喷码机采用机械同轴连接,编码器用作喷码机的速度反馈与驱动装置电气连接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关于编码器的使用等还希望能和各位交流!

网友F(2005-12-13):
我这有一个增量式的编码器,
1 -B+,
2 +SENSEVcc
3 n
4 n-
5 a
6 a-
7 alarm
8 b
9 nc
10 gnd
11 nc
12 10-30v
输出方式是push pull complementary
我现在想用示波器测一下他的a相的脉冲输出,请问该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