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楼主(2004-01-12):
一般用PCC或PLC做控制,都是以1、0方式较多。 请问:PCC可以做算法控制吗? 如果可以,能不能实时的数据写入数据库? 谢谢!

网友A:
PCC可以做较复杂的控制算法。

网友B:
如果您要做模糊控制,神经网络,自适应控制或者自己研究出来的复杂算法,PCC最好,因为你可以用标准C去编写,很多算法都是用高级语言写的,如果你用LAD或者STL,嘿嘿...只要您愿意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