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求助:PC104的死机问题

楼主(2004-01-12):
我在使用PC104的过程中总是遇到PC104的死机问题。每当PC104足够冷却之后,运行我自己编的程序(用1个RS232口,2个RS485口),前两次开电源,通常在1秒至几分钟内死机(先是程序死,过一会键盘也没有响应了),第三次开电源,则我的程序长时间运行正常(24小时)。运行供货方的测试程序则无此问题。程序死的时候现象也有三种: A、报错——Divide error。 B、报错——ROM-DOS Fatal Error!stack overflow(xxxx:xxxx)!System Halted… (代码xxxx:xxxx一般不同) C、无任何报错显示(大多数情况是这种类型)。

网友A:
先测试晶谐是否正常,再测bios的片选是否正常,上电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B:
可能是你的硬件有冲突,几个com口看看是不是有冲突!

网友C:
寻WIN CE开发人员,项目合作方式。

网友:
是否内存地址冲突? 029-85401062 赵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