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A240老型号的替代问题??

楼主(2004-01-12):
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三菱变频器老型号FR-A240系列的, 与现在用的FR-A540系列有什么区别,后者可以完全替代前者使用吗? 它们在性能上有什么差别吗? 盼回复!!!

网友A:
可以!功能更多!

网友B:
完全可以!!

楼主:
那安装尺寸呢? 如果用新的,尺寸差别大,那是不是就要整改。 这样成本会很高吗》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