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斑竹:如何评价一个电机控制器?

楼主(2004-01-12):
最近要做个实验,对电机控制器的样机做一个评价。在此请教大家,如何评价? 该考察哪些方面?需要做哪些试验?

网友A:
我也想知道,除了调速比、速度响应频带,速度控制误差、静差率等指标还有有什么别的指标,请斑竹多多指教!

网友B:
可靠性是最重要的

网友C(2004-04-12):
可靠性是最重要的! 精辟,太对了。现在还没有发现电机控制器可与电机寿命相匹配的。一般电机都可做到10年8年的,但控制器还没有听说过。如有恕我孤陋寡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