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问题

楼主(2004-01-12):
看了很多帖但我还没有看见具体介绍驱动板该怎样维修,换模块谁都会,可能大家维修主板还停留在换板上,这样费用很高,利润下降,竞争力下降,我维修机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换一张驱动板,很多控制板除了确实CPU坏,EPROM坏也能修好,其实变频器的驱动板坏,除了多层板中间的印刷线烧断而无法连接不能修,其他都能修,从我维修来看,一般模块坏驱动电路都要央及,轻的烧几个二极管,电阻,重的会烧IC,一般重点检查坏模块那一路的驱动电路,有人问现在一些品牌的变频器的控制板和主控板的三极管大多使用SMD表贴件,但是SMD元件上只有标号,没有具体的型号,这种元件如何代换,只要维修变频器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一个是查资料,手册,但现在很多变频器的   SMD器件在资料上找不到,又买不到。该怎么办,这个要靠经验,介绍我一个维修事例。    一台LENZE22KW变频器损坏严重送到上海LENZE公司维修,被告之需要换主板和模块,费用是12000圆,用户把机器送到我处,经检查,400V的大电容爆裂了一只,整流桥坏,模块坏了两只,目测驱动板有一处印刷线烧断了,2 个电阻烧坏,多层板有2烧煳   估计维修成本在2000元下,维修的重点是驱动板,找一好的驱动板对照坏的驱动板用了一天时间把电路板修复了,共烧断了4条线,表面是看不出来,驱动坏了LM239,SMD器件有A7S,ZG7,A1S,Z7P,Z5坏,经查资料除了ZG7都用国产替代,它们分别是双向二极管,稳压管,这些元件一般买不到同样的,只能用过国产代替,把驱动板的所有坏件换了后没有立刻上模块,先只给驱动部分供电检查看3 个驱动电路是否一样,看直流电压是否正常,结果正常,换电容上模块接假负载灯泡,通电灯没有亮,应该不烧模块,有人说接一个灯是大错,应该串接2个,测试波形,电压完全正常,去掉假负载,空载10HZ,正常,接一10KW电机正常,各项参数正常,   维修结束。    这只是我一个维修事例,以后有时间大家多讨论一下,下回我说说西门子的控制板维修

网友A:
请教老师,我有一台三恳SVF-503,50KVA变频器,开机后显示故障代码4,经检查逆变模块ST150Y2被击穿,保险丝700V150A烧毁,查控制板上没有发现元件损坏,模块又不敢接上,请问在上模块前,我该如何检查。谢谢!!!

网友B:
驱动板很好修的,一般有六路可以参照呀

网友C:
一般模块烧了,驱动都会烧,驱动修好后,要接假负载实验,如果没有问题了再加模块,如果你没有把握,就加模块很容易把模块烧了。如果你不动可以咨询我,13056660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