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整流桥经常烧

楼主(2004-01-12):
mosfet控制无问题,mosfet后的电路也无问题

网友A:
1.开关电源的限流电阻阻值偏小。 2。滤波电容的容量选择偏大。 3。镇流桥耐压不够 以上两点都可以是经常烧镇流桥的原因,在设计中请注意

网友B:
是交流输入整流桥,还是输出高频整流桥?

楼主:
是交流输入整流桥,滤波电容的容量偏大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A:
会烧坏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