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RSView32的问题

楼主(2004-01-12):
请教各位老大,RSView32 6.3与RSView32 6.4有没有什么区别? 当然中英文除外。

网友A:
几乎没什么区别!这两个我都用过

网友B:
请教ejeff,有没有曾经这样用过:用rsview做人机界面,然后用vb6开发后台程序用于数据采集(调用rsview的编程模型roi32),但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冒出vc++ runtime error的错误,然后系统必须重启,请问老大,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B:
请教ejeff,有没有曾经这样用过:用rsview做人机界面,然后用vb6开发后台程序用于数据采集(调用rsview的编程模型roi32),但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冒出vc++ runtime error的错误,然后系统必须重启,请问老大,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win974@21cn.com

网友C(2009-06-21):
我也出现过楼上这种情况,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