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

楼主(2004-01-12):
我是一个初学者,书上说只有交流电才能产生磁场和互感!怎么现在有直流继电器啊!连电源里的变压器也放在桥堆后面!现在把我搞糊涂了,我去查资料也查不到,我该怎么去理解才对?

网友A:
直流也可产生磁场!放在桥堆后面是电抗器!

网友B:
根据你所说的接法,直流需要振荡、变压器才工作。象这样接法电源比较稳定,有一定保护回路。

楼主:
谢谢李春发和whzcj老师!能不能再说细一点?直流为什么能产生磁场?

网友C:
交直流都能产生磁场。只不过交流电产生的是大小和方向不断变化的磁场,,而脉动直流电产生的是方向不变大小变化的磁场,稳恒直流电产生的是大小和方向都不变的磁场 回去看看高中的物理吧

网友D:
羊羊说的对!!进一步,变化的磁场可以产生电场。

网友E:
还记的左手定则与右手定则吗?只要在线圈内通过电流都会产生磁场.只不过是方向和强度不同而已,交流电是交变的磁场,而直流电是恒定的磁场.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F:
整流桥后的变压器是开关变压器,也交线性变压器,需要外部电路,优点是稳定性较好,输入再一定范围内变化,输出稳定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