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PLC如何设置密码

楼主(2004-01-12):
我知道是用FUN49,但是怎么用,如何写入? 恳请诸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你要加密?告诉我,然后我告诉你!!!

楼主:
我用设计过多套各类型的提升机,PLC从来都没有加密,包括西门子、三菱、松下等也没有想过要加密,只是想知道如果要加密的话,该如何加密。

网友B:
我到时加过密码。在程序的开始写入一段程序。大概是: LD AR0000 FUN 49 000 #(密码) 具体记不得了。 你可以打电话咨询:021-50504535

网友C:
哈哈,你也碰到这个问题了,OMRON真是丑人多作怪! 以上说得都不对,应该这样: AR1001------------FUN 49 OP1:0000 OP2:0000 OP3:####(你的密码,四位十六进制)

楼主:
to:沙漠.海&yangyangdeng 谢谢二位,谢谢!!

网友D:
yangyangdeng说的是对的 我用过的,四年前的C200H 就这样的 可能新的型号就在软件中设密了

网友E:
提供OMRON PLC解密

楼主:
TO sh399:如何联系?

网友F:
加密的方式有二种: 1、对于CJ1、CS1、CV系列PLC,可以直接在CXP的软件里加密。 2、其它的PLC采用指令加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