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300W ATX 电源检修
上善若?

楼主(2004-01-12):
我这边有一块台达的300W ATX工控机电源,型号:DPS-300KB,装在研华的工控机上使用,用了一年四个月就翘辫子了,工控机是基本配置加一块SPC single-head, 2-axis scanner driver card(据说是德国产品)用于控制激光刻字,负载并不大。公司的其它同类机器的电源也有类似情况(都是用了一年多)。 不知那位老大能给予指点。

网友A:
说一说是怎么死的呀,是坏了什么呀。不说现像怎么说呀

上善若?

网友:
属于不正常死亡,事发时机器正在运行,突然显示器屏幕黑,就再也没启动起来,检查发现工控机电源风扇不转,输出端无电压,没有检查出哪里坏掉

网友A:
哦,说不好了,可能是开关管坏了,也可能是保险电阻坏了, 可以拿过来修修, 01088459350 杨工

网友B(2004-10-10):
dianronghuai.daozi开关管坏

网友B(2005-02-23):
ATX工控机电源一般是辅助电源的故障较多,当然得具体检查,我修理过多只ATX 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