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0-10V的电压转换成4-20MA的电流?

楼主(2004-01-12):
请教:如何将0-10V的电压转换成4-20MA的电流?最好能发一张详细电路图,多谢了!

网友A:
1. 运放搭; 2. 现成芯片。。。。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会用运放搭,现成芯片太贵,请帮忙给我一个运放搭的成熟电路,不胜感激!我很着急!

网友B:
现在工控行业,已用成熟的信号调节模块,美国红狮:IAMA万能型通用模块可轻松搞定--- 025-52868294、13814022175 孙先生

网友C:
你加两个电阻不就OK了。

网友D:
我刚刚设涉及表这行,有什么不懂还望大家,多指教指教,我们公司是以HONEYWELL和上润数现表,压力变送器等,好有PARKER电磁阀.网上的朋友多帮忙,折扣好商量,电话是23691202-810我叫屠垚

网友E:
请问!请问!谁能告诉我,施耐德的低压器与富士的相比,各有什么优缺点。请赐教请赐教~~~

楼主:
使用v/i转换芯片

网友F:
哪有I/V芯片卖,一些信号调理模块能不能用在运动控制中啊,好象是用在过程控制的,我现在也在急寻I/V模块,我用于电机控制。

网友G:
我这里有现成的产品,价格优惠,想要的联系: weiyixiao0604@sina.com

网友H:
我公司也有壓力變送器,   不過是進口的,我公司總代,價格優惠!   有問題來電: 021-54857220  鐘國剛

网友I(2009-01-18):
188sx@163com我处有

网友J:
加个电位器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K(2011-12-17):
10V/20MA=5K 选5.1K电阻或用半可调电阻调至5K串在电压输出端即可。
如此可将0-10V转换为0-20MA输出。周工

网友L:
     在“再出几道电路知识题,望大家参与之二 ”一文中有0~5V转变为4~20ma 电路图,我给你截下来:

你可这样改,就可变为输入:0~10V,其输出为:4~20ma:

    1、调节1K电位器使运放器 U1A的1脚电压调到 -2.5V 。   2、将晶体管发射极电阻(312.5Ω)改为625Ω,只改这二处就可以了。其运放器LM358,可改为4运放LM324,这样用一个块运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