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FRENIC—5000P9S的数据保护怎么解

楼主(2004-01-12):
我想修改变频器的数据,可是修改不了,想问问怎么解数据保护,谁知道请告知谢谢。

网友A(2004-06-28):
把f00改为0即可修改

网友B:
FOO调出来看是多少! 是1的话就不能更改参数! 改为0就可以了!

网友C:
FRENIC-5000P9S是那家公司产品

网友B:
FRENIC-5000P9S是富士的!

网友D:
解锁好象要同时按二个键

网友E:
找F95,按STOP+增加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