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G11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1-12):
一台fuji-G11变频器故障,无论设定频率再大,运行频率只能升到6.5HZ,请问是何故障?

网友A:
检查最高输出频率设定值。

网友B:
检查输出电流!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C:
首先把参数初始化一遍,然后按照李工说的检查三相电压是否平衡顺便看一下电流

网友D:
如果说上不去的应该会报过流! 检查你的输出电流能否满足要求? 还有你现设频率是多少?

楼主:
没有接电动机,参数已经初始化,三相电压平衡,设定频率15HZ,但运行只有6.5HZ。

网友B:
不接电机还这样则主板有问题!

网友E:
是用面板操作吗?如果不是,是不是外部通道通讯有问题,

网友C:
你发给我,免费帮你查查

网友F:
我正使用一台fuji-G11变频器,不知如何才能与PC通讯

网友G:
空载运行看变频监视电流就行了如果很大。一般都是主板故障! 过流保护!

网友H(2004-07-24):
我也有一台FUJI-G11变频器故障,报警显示为减速时过电压,但是在运行时测量各相电流一致,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I(2005-10-18):
李老师:您好!我也正在使用一台fuji-G11变频器,我的这台变频器主要用于煤取料机行走小车,单机开小车的时候变频器是正常的,但是再开斗轮电机的时候,变频器报警--显示减速过流!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出现:当都开机运行的时候,不到15秒就出现变频器报警--恒速过流! 切盼李老师回复,学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干扰造成的,载波频率调到最小试。测量电机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I:
谢谢李老师,我照你指点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