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llution 通讯问题

楼主(2004-01-12):
我司分散控制系统采用intellution 组太软件,昨晚由于突然停电导致系统非正常停掉。 今天启动系统进入intellution 组太画面时,系统提示netbios 无法找到远程节点(节点名为fix) 我们的操作系统采用window2000. ,检查网络,网络通讯很好,能够读到下位机PLC的数据和状态。问题明显在intellution 系统上。 恳求各位大侠帮帮我,本人非常着急。

网友A:
你先别着急。 你先检查你的scu的网络是否有设置正确? 然后再你的远程站点也对scu的时候检查。

网友B:
当然首先要检查KEY是否损坏

网友C:
一楼二楼: 谢谢两位! 我检查了scu的网络设置,把原来的通讯协议NETBIOS修改为IP/TCP,后,有一台终端已经恢复了,但仍有一台终端无论我选择NETBIOS 或IP/TCP协议系统仍提示无法访问到远程的节点(我们总共有四台终端,这次有两台出现故障)。请教各位NETBIOS 和IP/TCP是不是可以随意切换?如果可以随意切换的话,是不是意味着那台已经恢复了的终端的NETBIOS协议软件有损坏?仍有故障的那台故障在哪?

网友D:
你检查一下你的计算机的HOSTS文件修改了没有。